[硬件] M93p的msata和DP真的不能共存吗?

楼主(2020-04-01):
按照大神们的教程改了m93p加装msata功能,但是确实DP口就不能用了,之前有站友提到过其他地方的帖子说两个不能共有,也有站友说没有关系的,需要改UEFI only,但是我都改了,DP还是不行,有大神指导下吗?如何能共存?

网友A(2021-01-24):
刷一下原生MSATA的BIOS即可,编程器刷,0x1000修改MAC地址!

网友(2021-03-04):
引用 网友A:
刷一下原生MSATA的BIOS即可,编程器刷,0x1000修改MAC地址!

福利免费100次下载限定:M93P恢复DP_FW.7z ...

小白,能详细说一下 0x1000修改MAC地址 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一下原生MSATA的BIOS即可,编程器刷,0x1000修改MAC地址!

福利免费100次下载限定:M93P恢复DP_FW.7z ...

是不是改这里啊

网友C(2022-02-01):
引用 网友A:
刷一下原生MSATA的BIOS即可,编程器刷,0x1000修改MAC地址!

福利免费100次下载限定:M93P恢复DP_FW.7z ...

你好,这个没有办法下载了,是不是次数到了呢?能发给我一下吗?sunstar126@163.com,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改这里啊

你好,那个文件你下载了吗?我没有办法下载了,能转发给我吗?sunstar126@163.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个没有办法下载了,是不是次数到了呢?能发给我一下吗?,谢谢了! ...

编程器刷,0x1000修改MAC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刷,0x1000修改MAC地址!

谢谢啦,今天回去刷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刷,0x1000修改MAC地址!

刚才已经刷 好了,M93P有两个EEPROM,一个是4M的,一个是8M的,这个文件是刷8M的,好像我的型号是MX25L64XXX,还有一个是MX25L32XXX的是4M的。刷好后,DP恢复好用了,不过就是系统的UUID和电脑型号序列号什么的都没有了,网卡的MAC地址已经改过来了,我是直接在PCB上用夹子刷的,下面准备把这些序列号什么的改过来,我在比较两个文件。当然不改现在也是能用,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已经刷 好了,M93P有两个EEPROM,一个是4M的,一个是8M的,这个文件是刷8M的,好像我的型号是MX25L64 ...

uuid用联想BIOS刷新工具刷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