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哈哈,低价买的128GTF卡,全是“高科技”呀!

楼主(2020-04-01):
哈哈,低价买的128GTF卡,全是“高科技”呀!
怎么测都是128G!但前20多G速度还可以,以后的都是龟速,他是怎么做到的??

是不是正规大厂都作不到这样的随心所欲!

网友:
这绝对是扩容的

网友:
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

网友:
价格低一定有问题,你退货?

网友A:
128G容量134G,咋不直接写个2048G让你爽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8G容量134G,咋不直接写个2048G让你爽爽呢.

就是,一看容量就不对。只有比128小,怎么可能更大。

网友:
因为是扩容,读写同时进行,速度就暴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8G容量134G,咋不直接写个2048G让你爽爽呢.

要是有2048G我直接挂万客云了
反正都是扩容的

网友B:
关于楼主提出的刚开始20G速度较快,后面速度越来越慢的,问题。可以百度一下“闪迪CZ73 掉速”和“模拟SLC”,有比较详细的解释。以前买过一个CZ73,就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楼主提出的刚开始20G速度较快,后面速度越来越慢的,问题。可以百度一下“闪迪CZ73 掉速”和“模拟SLC ...

这个绝对不是模拟slc

网友:
跑全盘校验,后面100G+数据不丢算我输
扩容卡扩容U盘之所以能持续写入就是空间满了以后删前面的然后用写出来的东西删后面的那种机制,一般情况下软件测不出来只有跑全盘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