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拆开看一下两台新买的热水器

楼主(2020-04-01):
旧的热水器用了快15年自己修了三次,这次水气联动阀漏水选择直接退役,买了两台一台自家用一台扔去出租屋,直接看图自用的

扔去出租屋的

300多的差距还是体现出来了,希望都能用久一点吧
求M!

网友:
看起来差不多,哈哈。加300还是差不多,加1000才能明显。

网友:
300的和3000的差距在哪里

网友:
没看出来啊?

网友A:
只看到300多有壳包电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看到300多有壳包电板。

美的也太坑了,贵一倍电路板就这么裸着

网友:
最主要是 安全第一啊。

网友:
电商专供极简版吧?这内部也太空了,一般热水器里面都是满满当当的,电线、控制线拨拉出来检修后塞进去都很费劲。能用应该没问题,用久估计不好办。

网友:
看着还能用呀,我家的漏水就一整套水汽联动换了,现在又服役了两年多了

网友:
我家没条件用燃气的,现场不允许,用的储水的电热水器,

网友B:
这两货在不出故障时用起来不会有明显差别。

网友C:
这东西还真复杂,燃烧器里的热水管道很狭窄的温度又高,不知怎么克服水垢凝结的?

网友:
三百块买个防冻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还真复杂,燃烧器里的热水管道很狭窄的温度又高,不知怎么克服水垢凝结的? ...

燃气热水器出水温度低,水没有静止机会,结垢很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货在不出故障时用起来不会有明显差别。

越复杂,故障率越高,维修费越贵。主要是使用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