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完了,两百多双飞燕TL90鼠标罢工了~

楼主(2020-04-01):
还是15年买的双飞燕激光鼠标TL90,结果到手一看,有点偏大握不住。。。就一直沦为了备用品undefined(其实也没用过几次)

现在翻出来想挂闲鱼了,图都拍好了就差编辑帖子了,想想先上电看看表坏了。结果还真给face。。。

具体症状:上电任何灯都不亮,包括底部的激光及呼吸灯和滚轮边上的RGB彩灯。电脑有检测到新硬件的提示音但是设备管理器里貌似没任何动静~拆了量了下供电5V正常的。。。

网友A:
电路板右下角的污渍清理一下,看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难道是没装驱动?

网友B:
以前用过机械的双飞燕,感觉并不好用。

网友C:
第一次听说鼠标要驱动才能用的。

网友:
可能是没驱动

网友D:
9.9包邮的静音鼠标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右下角的污渍清理一下,看是不是有短路

应该算不上污渍吧,貌似是记号笔~不过可以用酒精清洗尝试下~

楼主:
一开始也这样以为,但是装了也没用。有一点就算没有驱动至少二极管灯是要亮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过机械的双飞燕,感觉并不好用。

不知道大佬所谓的好用该怎么评定。。。

对俺来书大小要合适,轻重合适,dpi可调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听说鼠标要驱动才能用的。

呵呵,特殊功能是需要驱动来实现的呢~本款就是~

楼主:
装了,也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9.9包邮的静音鼠标不香吗

不香。买过几十块的无线蓝牙静音鼠标,那是备用的。做不了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9.9包邮的静音鼠标不香吗

需要多功能操作~

网友:
查查电源ic吧

网友E:
我在用的罗技的蓝牙无线套装,那个鼠标也感觉浏览网页卡卡的,感觉就像是电池快没电了,可以明明换电池不久,在换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用的罗技的蓝牙无线套装,那个鼠标也感觉浏览网页卡卡的,感觉就像是电池快没电了,可以明明换电池不久 ...

俺在用罗技的有线,无线的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大佬所谓的好用该怎么评定。。。

对俺来书大小要合适,轻重合适,dpi可调等~

判断标准一致(我还要五键),所以一致使用当初优惠购买的 达尔优无线鼠,觉得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