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是否只要烙铁、锡和助焊剂都没问题,再密集的引脚都能完美拖焊?

楼主(2020-04-01):
焊过很密集的ic都没问题,不知道像qfn那么密集的能否完美拖焊而不连锡?如果可以就不必用热风枪了(我热风枪用得很差...)

网友:
针脚密集的都是拖焊,风枪拆倒是可以,用风枪装密集针脚的没怎么见过,都怕虚焊,拖焊几遍能完美保证不虚

网友:
qfn用锡酱+风枪好焊

网友:
我用热风枪903的主控芯片都吹不好

网友:
焊锡好技术好是没问题,热风枪主要是拆零件用的,还是需要的

网友A:
99%的时候需要一套趁手的工具和1%的技术。

但往往1%的技术更重要。

网友:
感觉这种东西如果手动操作的话,还是技术第一位,当然了,工具好的话会省力很多。老话讲活儿好不如家伙妙嘛

网友:
加个体视显微镜就行。

网友:
设备都是充分条件,技术才是必要条件
设备再好,技术不过关,都不行的

网友:
99%的时候需要一套趁手的技术和1%的工具。

但有时1%的工具更重要。

网友:
理论上只要有脚露在外面的都可以用烙铁焊接,包括一些无引脚的,但是板上的焊盘能露外面的。
助焊剂也算是关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99%的时候需要一套趁手的工具和1%的技术。

但往往1%的技术更重要。

感觉你说得太对了,工具弄了一大堆,却是个技术小白,完全玩不动啊

网友:
那不可能,迷倒一定程序,技术早好也白费

网友B:
有引脚就可以烙铁焊。烙铁用K头用于处理连锡很好用,焊膏用NT牌无松香(雪白色)那款,是优秀助焊剂里最实惠的,沸腾温度高,基本无烟,易清理,助焊效果好。
150g只要不到10块钱包邮,品质和48元10g针管装的比还要好一点。修手机的朋友都用这个做bga。

焊锡个人建议使用有铅的,比无铅的容易上手.但焊锡不太容易买到价格便宜质量又好的,很多63焊锡都是锡铅比例错误的,叫铅丝还差不多.

网友C:
拖焊最好用的还是马蹄  好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引脚就可以烙铁焊。烙铁用K头用于处理连锡很好用,焊膏用NT牌无松香(雪白色)那款,是优秀助焊剂里最实惠 ...

NT的150g水分很大,标150g只有72g左右,不过确实便宜好用

网友:
拖焊只要烙铁和焊锡就行,无所谓多好,看你技术,但是不要用尖头,起码要用马蹄头,最好用刀头,用惯刀头就什么都不怕了,过来人经验谈哈

网友:
还是有极限的,

间距窄到一定程度之后,
引脚间的 “地形” 就仿若一线天峡谷,
再想在两侧崖壁上施工而互不影响,
已经不可能了,

参考毛细管

网友:
喜星素材60/40锡丝、阿尔法338OT助焊剂,烙铁开330-350度随便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拖焊最好用的还是马蹄  好爽啊

同感,爽就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