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 跑完RDT 工具不认盘 win认

楼主(2020-04-01):
(578转接卡)开46en 跑完RDT 工具不认盘 ,接在主板SATA口软件也不识别
win 磁盘管理工具 认,换(ns1066转接卡)就认盘,能够看到RDT PASS。

但是1066不能开卡,578和win又不认盘,怎么解决?
ECC 20

网友A:
直接开,46EN会自己参考新增坏快标记

网友B:
正经颗粒盘的话跑什么RD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开,46EN会自己参考新增坏快标记

上图pass是 用1066转接卡,但是1066开卡就卡pretest,过不去
578又不认盘,sata接口,win认软件不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经颗粒盘的话跑什么RDT

感觉跑rdt是测试颗粒的极限,不好的颗粒跑完反而寿命还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