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角磨机用什么润滑油

楼主(2020-04-01):
近期角磨机声音越来越大,准备换油,用什么油合适。请大神指教下。

网友A:
齿轮箱清洗干净,加锂基脂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箱清洗干净,加锂基脂就可以了

锂基脂会不会甩飞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基脂会不会甩飞呀

又不是开放式的,热了变半流体了

网友:
我的得伟用的普通高温黄油 另外千万少加 我就是加多了 转着费劲 齿轮箱热的厉害 又扣出点就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