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62,到手拆,十年纪念版

楼主(2020-04-01):
有时家里要安装点东西,一直借朋友手电钻,想想还是自己备一个,逛论坛多日,入手大有5262(综合下来平时应用也不是很重的活,感觉够用了,而且现在换个有刷电机也没多少钱。也就没有选无刷之类的)。下单,发货隔天就送到。入手直接拆机。细节不表,反正坛里5262拆机贴很多了。本来想着到手研究下,改个电量显示。却发现主电路板与之前贴子发的不太一样。好像只有一半大小了。实在想不明白,这玩意减一半能减少多少成本???但是电池显示用的电路板还是在的。看来想要后期自己改全电量显示是没戏了。这个电机是那个牌子,识货的给看看。电池三星的。不知道后期自己如何换电蕊。电池上的焊片,不好弄。有没有自己换过电蕊的朋友给介绍下经验。是否自己还要配个小型的焊机。

网友:
电机散热口钢网好评

网友:
买电池的时候让店家帮你点焊好就行了,如果电流要求高让店家换好点的镍带也加不了多少钱,家里买个点焊机不是玩电池的太浪费了

网友A:
这叫纪念版??????
电路板上黑糊糊的,能用多长时间?
所有的焊点都是明显人工焊接,服了哦,这样的垃圾也买。
甚至为了散热,不是给关键器件加散热片,而是在PCB路做孔,密密麻麻的穿透孔,目的就是散热,完全没有考虑控制电路板承受冲击能力。

网友:
没有想到居然里面的PCB居然是面包板。

网友:
看了一下线路板不就这么大吗,前面是正反转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叫纪念版??????
电路板上黑糊糊的,能用多长时间?
所有的焊点都是明显人工焊接,服了哦,这样的垃 ...

线路板沾上黑色也只能说明不洗板有助焊剂残留吧

网友:
这是返修机吗?电路板工艺真惨。

网友:
现在是无刷时代了,再搞有刷真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路板沾上黑色也只能说明不洗板有助焊剂残留吧

你去随便拆一个品牌电钻看看,那怕是海鲜牌,也没有这种人工焊接痕迹,正规大厂这种焊点一个都不合格。

你可以翻一下数码之家的拆机贴,仔细看看吧,有像这样的吗?

楼主:
哈哈。各位的评价都很中肯。主要是入手的价格还行,就算把配件拆开来卖,估计还能挣钱。电路板,看了下淘宝,全新也就35元。用坏就换吧。不过现在都是减配版的。也不指望恢复电量显示。如果是减配的话,看了看其它拆机贴,好像都这作工。电路板也都是洞洞眼。是不是返修不知道 ,反正比我用手焊的好。主要是入手不贵,如果配件坏,某宝可买。就当个组装机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各位的评价都很中肯。主要是入手的价格还行,就算把配件拆开来卖,估计还能挣钱。电路板,看了下淘宝 ...

这个套装多少钱入的?

网友:
这种电路板。。。

网友:
大有5262当电动螺丝刀非常非常好,当钻就不行了,电动螺丝刀无敌,电机16年产的,电路板已经是改款了,开关试试硬不硬,最老款开关比较合适,改款之后开关太硬。

网友:
大有5262故障,老款的电路板容易坏,续流二极管只有一个,改款的按键太硬并且容易坏,电机老款新款一样,不容易坏但是使用时间长有噪音,需要拆下电机两端加点润滑油。主轴太细,主轴断裂就碰到一个,不过不影响使用。电机齿轮滑丝碰到过一台。主轴断裂之后齿轮箱卡死,电机齿轮就滑丝了。总体来说5262主轴箱比较奇葩,类似3.6v齿轮箱,但是优点明显,脱扣力矩是我见到的最好的,大小螺丝通吃,优于3.6螺丝刀。

网友:
缩的有点厉害,大红袍缩成三星15LM了,连个20R都舍不得...大有这抠得太离谱

网友:
比铁拳里的是无名电芯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叫纪念版??????
电路板上黑糊糊的,能用多长时间?
所有的焊点都是明显人工焊接,服了哦,这样的垃 ...

这个板看一眼以为是用洞洞板做的连山寨都不如

网友:
本来不敢说话,因为论坛卧虎藏龙;这几天比较空空了几个帖子,感觉论坛“专家”又多了不少,我瞅着这个板子没毛病呀,工艺、用料不含糊呀,中规中矩喷个三防,马达钢网虽然牵强但也有心呀,我博士的都没的,电池也是三星的,很嗨。坛友要换电池宝里有的,点焊另付几毛钱,就是注意一下放电几C
就可以,我觉得有点小贵,合适就好喜欢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各位的评价都很中肯。主要是入手的价格还行,就算把配件拆开来卖,估计还能挣钱。电路板,看了下淘宝 ...

79的龙韵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