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请教 A点绕组和B点电容的作用

楼主(2020-04-01):
图为明纬开关电源的推挽工作区,请教下A点绕组和B点电容的作用,谢谢。@温力口 @qrut

网友A:
当半桥式电路工作在120VAC时,电容中间的开关闭合,此时主要靠隔直电容C7来解决不平衡的问题。产生磁通不平衡
时,线路中会出现一个直流偏流,当这个直流偏流大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磁通饱和,加了这个隔直电容,就可以使直流电不能通过,以达到抗不平衡的目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当没有隔直电容时,会产生磁通不平衡,也就是铁心中会有剩磁出现,磁通不能恢复到零,剩磁积累到一定程度导致铁心饱和。而加了这个电容,当变压器线圈续流能量过多时,就会给C7充电(C5、C6两端电压一定,所以可吸收的能量也一定),使多余的能量不会储存在线圈里,形成剩磁,从而解决磁通不平衡的问题。

网友B:
这个是半桥拓扑,你这图残缺不全了,关键部位被你擦去别人看了会一头雾水,俩主开关管应该有偏置电阻,属于自激启动半桥电源,a点是反馈绕组,上电瞬间哪个开关管先导通a绕组为其提供正反馈使其迅速饱和,几个周期过后一般是494得电输出互补推动电流通过推动变压器接替a绕组自激振荡变受控它激完成启动。b那个叫平衡电容,简单说负责平衡c5c6电位差,虽然存在均压电阻r1r2但负载变化输入电压瞬时波动等等原因导致c5c6可能出现不平衡,假定占空比一定,电压高的电容比电压低的电容在q1q2交替导通时对主变会造成磁通差,就相当于交流电流存在直流分量,变压器磁通饱和电流会降低降低效率,中的串个电容,假定c5瞬时电压高,q1导通后过大的电流会给c7充电,多余能量被储存在c7,q2导通时c6会串联c7使这半个周期供电得以抬升去补偿上半个周期过大的正向磁通带来的剩磁叠加,一个周期过后磁通差被代偿平衡,反之依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半桥式电路工作在120VAC时,电容中间的开关闭合,此时主要靠隔直电容C7来解决不平衡的问题。产生磁通不平 ...

多谢温力口 ,qrut两位,水平真的高。
A线圈反馈(自启动瞬间反馈,还是一直反馈呢?),B电容平衡。整个电路其他地方都读得懂,这两出不明白哈
确实是有启动电容,因为改可调拆了,我就当做不影响电路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半桥拓扑,你这图残缺不全了,关键部位被你擦去别人看了会一头雾水,俩主开关管应该有偏置电阻,属于 ...

多谢温力口 ,qrut两位,水平真的高。
A线圈反馈(自启动瞬间反馈,还是一直反馈呢?),B电容平衡。整个电路其他地方都读得懂,这两出不明白哈
确实是有启动电容,因为改可调拆了,我就当做不影响电路工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温力口 ,qrut两位,水平真的高。
A线圈反馈(自启动瞬间反馈,还是一直反馈呢?),B电容平衡。整个 ...

自激时它激时一直反馈,自启时充当正反馈绕组,494接替后充当比例驱动线圈,开关管电流越大反馈越强,按照电流比例增强推动变压器驱动能力,使主开关三极管充分饱和提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激时它激时一直反馈,自启时充当正反馈绕组,494接替后充当比例驱动线圈,开关管电流越大反馈越强,按 ...

精炼,非常感谢。
下图是一个24V铅酸电池充电器,已被我改成25.2V锂电冲。不过原充原理尚未全弄明白,方便的话解答下呢
原理图很不规范,二极管、电容、光耦数值均不对。您应该能看得明白。

待机、转灯后电压约27.5V;充电电压约29.5V,看起来充电电压由A处R36电流(或者电压?)抬升

问题1:电压抬升量是否有一个比较粗略的计算方式
问题2:处电阻电容串联的作用,反馈、抗干扰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半桥式电路工作在120VAC时,电容中间的开关闭合,此时主要靠隔直电容C7来解决不平衡的问题。产生磁通不平 ...

你厉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精炼,非常感谢。
下图是一个24V铅酸电池充电器,已被我改成25.2V锂电冲。不过原充原理尚未全弄明白,方 ...

这图画的看着眼晕,错误太多,d4应该下拉,运放接线也有错误。b点对于低频就是个比较器开环增益,对于高频增益被限制在10,c3对于高频相当于短路,起抗干扰作用。输出电压计算:低恒压vout低=2.5*(r33/(r31//r32))≈26v,高恒压计算vout高≈2.5*(r33/(r31//r32//r36))≈29.5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画的看着眼晕,错误太多,d4应该下拉,运放接线也有错误。b点对于低频就是个比较器开环增益,对于高 ...

嘿嘿,d4确实是下拉;指示灯上绿下红;恒流输出二极管在1k电阻之前

原电阻为R36为682,5.8k为笔误。不过,通过测量和计算,并入的电阻并不是6.8k,大约等效于14.5k左右

低恒压vout低=2.5*(1+(r33/(r31//r32)))≈27.75v
红灯状态8脚低电平,大约等效并入14.5k下分压电阻
高恒压计算vout高≈2.5*(1+(r33/(r31//r32//14.5k)))≈29.47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嘿嘿,d4确实是下拉;指示灯上绿下红;恒流输出二极管在1k电阻之前

原电阻为R36为682,5.8k为笔误。不过 ...

嗯可以再多几个笔误和错误我可以练习猜闷儿和纠错我上面的式子计算也忘了记入一个2.5v基准了得数再加个2.5,这样看来你也给我纠了个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可以再多几个笔误和错误我可以练习猜闷儿和纠错我上面的式子计算也忘了记入一个2.5v基准了得数 ...

辛苦了
另外有个看起来可行的想法,您看看有什么漏洞、或者实用意义。

想法是实现6串锂电充满断电:
1、红灯充电电压调整为25.2V;绿灯电压设置为比如24V
2、vout+串一防倒灌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可以再多几个笔误和错误我可以练习猜闷儿和纠错我上面的式子计算也忘了记入一个2.5v基准了得数 ...

牛x,功底深厚,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