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ROSE 拆解』拆个永康市海丰五金电器厂的多功能煎锅。

楼主(2020-04-01):
这个锅,不知道老娘听了谁的忽悠买的。。。
119大洋!
乍一看好像还凑合啊?

只用了一次,只刷了一次锅,锅里的涂层就掉成这样。。。
锅边,锅底薄的不要不要的,用手一按都能按变形了。。。

铭牌。

温控器插头。

插头必须是铝的!

纯机械式的温控。

锅底一根加热管。
烧水的话还凑合。要是想煎肉啥的,只要加热管一热,锅底立马变形。。。

本来想直接扔掉,后来想想这加热管是不是应该留着干点啥?

网友A:
加热管改个开水器

网友:
家里有个类似的,用过只两次后再用涮肉温度一直上不去了

网友B:
肉丝MM,请我们涮个羊肉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肉丝MM,请我们涮个羊肉如何?

我可以把锅快递给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可以把锅快递给你

还要带上2斤羊肉才行啊。。。。。。

网友:
插头竟然是铝的,那么线也可能是铜包铝了

网友:
铝脚的插头,这个多功能煎锅不咋地啊

特地去看了下我家的某泊尔电火锅,发热盘与你这个一样一样的呀
我用它烙麦粉粑(北方叫烙饼吧),温度一高就听到“嘎嘎”地响,不过好像还行,没出什么毛病
某泊尔电火锅,应该比你这个锅的质量好一些吧

网友:
肉丝妹妹,上班了没有?

网友:
看到第四图就猜到温控不是跳变式的,结果往下看还真的不是

网友:
这质量也太渣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要带上2斤羊肉才行啊。。。。。。

肉丝揣着明白装糊涂,明显不在一个频道上啊。哈哈

网友:
不知道这种锅用了对人健康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管改个开水器

是嫌炸的不够快

网友:
做个加热台,拆led。

网友:
话说电饼铛也可以这个玩意功能

网友:
其实这锅还不错,只要温控器不坏,锅底应该不会变形呀,就是铝的200度应该也没问题吧。主要是价格跟这锅不配,几十元比较合理。

网友:
这货看着太简陋,买来也就是随便用用的吧

网友:
家里就用这个吃火锅还挺好用

网友:
这锅的温控器结构和电熨斗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