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个插排,麻烦看看质量如何

楼主(2020-04-01):
只会拆,不会看。
这个质量如何?
安全第一!
最右边,那个二极管还是啥的?干嘛用的?
最右边火线那个铜片,上面缠绕的线又是干嘛的?

网友:
渣渣的东西,

网友:
USB充电我觉得还是不要用的好,看着就不太安全

网友:
很一般,带小负载没问题,换我会把里面的线重新焊接整理一下,火线位打点热熔胶绝缘保护,不至于让线材相互叠加交叉成这样

楼主:
果然便宜无好货,20包邮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个做工和用料看着不是很好,插位带小功率负载还可以用。估计USB部分应该电路比较精简,负载能力不会太大。

网友:
USB这边还是别用了,这设计简直什么保护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