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5.8元太阳能感应灯鉴赏

楼主(2020-04-01):
一直想弄个夜灯,实现如下功能
1、天黑,自动亮灯(灯光微亮)
2、人走过,自动高亮

买了红外模块,可以实现人走近自动亮灯功能,同时加上光敏,还能实现白天不生效,晚上才生效的功能,
自制了一个夜灯模块,天黑自动亮灯,待机功率很低。还在找合适的外壳。
前后,买了TP4056充电板,红外模块,各种用于夜灯模块的元件,光敏电阻,三极管啥的。

成本分析:红外模块2.8元,TP4056充电板1元,锂电池3元,自制夜灯模块1元,LED模块0.5元,合计约8.3

结果今天买了5.8元的太阳能感应灯,实现了一切功能,你说气人不气人。

功能:
1、白天自动充电 ,太阳能板功率很小,白天充的电量很有限
2、天黑自动亮灯,微亮
3、人走近,自动高亮
4、一定的防水能力

看图

点评:
1、电路看不懂,但是外壳做工,细节 ,还是蛮良心的
2、用的是14500电池,容量肯定 有虚标,虽然灯体积比较大,但是内部可用空间不多,但是改为18650电池问题不大,塞两颗电池,估计有点够呛
3、灯光为橘黄色  ,较为舒适,不刺眼
4、天黑微亮,电流13.5ma,人走近高亮电流126ma,推算,如果电池有1000毫安,可用小半月

问题:
1、该电路是否有过冲,过放保护
2、这么小的太阳能板,估计得放个4056充电板啊,成本额外增加1元。

0403补充:纠正下,在电池电压3.57的状态
微亮11毫安,高亮72毫安

0403补充:已经被撸完了,问了客服,不补货了。

补充内容 (2020-4-13 22:17):
转网友数据,自用,备查

使用可调电阻替换R5调整阻值测试结果:
5K=微亮的亮度较低,高亮亮度较高。
10K=微亮亮度非常低,高亮亮度比较低。
18K=微亮基本不亮,高亮亮度更低。
20K=微亮不亮,高亮亮度与18K相似。

R4用可调电阻替换后测试,基本无效。
另:默认电阻时微亮R4R5中点对地28mV左右,高亮对地220mV左右。

继续补充测试数据:
1、使用数显可调电源直接对此灯供电,发现如下情况:
当输入电压不超过3.9V时,微光电流约0.01A~0.02A,全亮电流最大约0.3xA(0.37A)左右。
当输入电压超过3.9V时,微光电流仍为约0.01A~0.02A,但全亮电流剧增到0.6A以上(4.2V时电流约0.7A),且降低输入电压至3.9V以下时电流仍大于初始输出3.9V以下电压时的电流。
这种状态是否是判断电池电量(电压)来决定输出功率的情况?存疑。

2、很多朋友因为此灯的电池上同时标有3.7V锂离子电池和磷酸铁锂的循环标志,对其是哪种电池有争议。我将电池更换为5.5V 4.7F的法拉电容,用台灯作为光源对其充放电(由于充电速度过慢,用可调电源预先将电容充至3.8V以上),测的数据如下:
此灯将电池放电至2.7V时关断输出保护。
电池保护电路的充电终止电压为4.27V。
综上所测,此电路为锂离子电池的充放电电路及保护电路。不是磷酸铁锂电池保护及充电电路。

3、近三天为阴天。经过每天在室内双层玻璃窗口照射一个白天,夜间持续低亮度整夜照明,偶尔人来灯亮两三次,每天测量电池两端电压情况如下:
第一天:3.83V(夜晚来临之前)。
第二天:3.65V(夜晚来临之前)。
第三天:3.59V(夜晚来临之前)。
考虑到这三天均为阴天,且在室内光照,估测应该整夜低亮度的情况下,电池可以在白天充足阳光的情况下持续循环工作,而不至于持续几天夜晚亮整夜后电池电压越来越低。

测试数据记录:
电池电压约为3.0V。
断开R7时,遮光后灯弱光亮起数秒,继而完全熄灭。无法人体感应。
断开R8时,遮光后灯正常明灭,有人体感应,感应后亮灯时间约为30秒(有R8时约为20秒)。
断开R2时,接通开关后无反应。
断开R1时,接通开关后常亮(此电阻来自光电池正极采样)。

R4替换为10KΩ电阻时,灯的强弱光效果和原先区别不大,万用表测量R4R5中点对地电压仍为27mV(弱)260mv(强)左右的电压。
R4替换为1KΩ电阻时,灯强弱档均大幅度减弱。万用表测量R4R5中点对地电压为11mV(弱)117mv(强)左右的电压。强光延时基本未受影响。

R5=30K消除微亮。R1短接、R2=51K光感很灵敏

引用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age=2

补充内容 (2020-4-13 22:58):
转发网友,自用,备查

太阳能电池板在太阳直射时,输出5V时约50ma
就是说照射10小时可以冲500mah的电。。。原装14500电池是800mah的(实测)

电池通过3130锂电池保护IC保护,相当于就是一片普通的保护板,欠压值2.5V个人感觉偏低

太阳能电池板通过SS14肖特基二极管向锂电池充电

IC通过N-MOS(AO3400)来控制LED通断,R8,R9为LED限流电阻,默认为两个0.1R并联,实际亮度取决于电池电压高低。
在确保电池电压大于3.7V时,可以自己进行亮度测试,一般可改为1-2欧,再加大会亮度会明显下降
R5改为30K,可以去掉微亮,且对亮度和时间都没啥影响

TP0310-20.IC无数据,但肯定是太阳能感应芯片,通过电路逆推可知
1脚为芯片电源正,通过低压差稳压IC7125,供电,2.5V
2脚为感应探头引入脚
3脚高电位关闭输出,3脚低电位进入感应模式,R1R2组成分压检测环境亮度,改R2可以改变环境亮度触发阀值
4脚大概率是检测电池电压,手头没合适的电阻,还没验证
5脚为芯片电源地
7脚为输出脚,感应到人体输出高电位,为感应到人体输出低电位,因此改大R5可以去掉微亮,改大R8R9可以降低LED亮度

网友:
哈哈也买来一个还没到货,其实这个无论从做工还是太阳能板都挺好,好像还是压层太阳能板刚刚在淘宝评价里还问是不是数码之家的,回头一搜这就发贴了,请问那个六脚芯片是不是SUN5154?

网友A:
电池基本没虚标了,2.96除以3.7等于800mah
当然实际上能有700左右就算很良心了

网友:
同样关心楼主的问题。等答案

网友:
电池都值啦

网友:
 哈哈 我也弄一个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基本没虚标了,2.96除以3.7等于800mah
当然实际上能有700左右就算很良心了 ...

如果有700,那确实是良心了,晚点我简单测试下,电池容量

网友:
撸一个,看看电池

楼主:
看了下,这跟5号电池,尺寸一样,值了!

网友:
刚刚去看没有了

楼主:
我错了,我应该自己先撸够了,再发帖。正准备买第二个,下架了。

网友:
这太阳能感应灯做工看着不错。那个6脚的U3 IC应该是个锂电池保护板。

网友:
那两个IC都看不清楚,等我的六只到手好好拍给大家看,我也要测试下是不是磷酸铁锂电池呢。

网友:
可能我眼拙,看了好几个这个太阳能感应灯的发帖,始终没建立起这个灯的实物外形轮廓。看不出是长方型、等腰梯形还是别的其它形状,灯板凹进去的还是凸出来的?所有发帖照片均出现视觉幻觉。真乃一神灯…

网友B:
板上共有3个IC。六脚小贴片3130是锂电池充放电保护板,三脚7125是LED恒流驱动。八脚贴片TP0310-20是人体感应驱动LED控制电路。
还有一个贴片三极管应该是高亮的驱动管。
已经按datasheet核对过,保护板IC无误。7125看电路走向和网上相关元件功能描述应该无误。TP0310查不到任何相关资料。

网友:
看到现在还有啊,我是不是也得撸一个来吃灰用

网友:
现在没有了

网友:
还有吗,想撸一个。

网友:
感应距离大概多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上共有3个IC。六脚小贴片3130是锂电池充放电保护板,三脚7125是LED恒流驱动。八脚贴片TP0310-20是人体感 ...

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