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USB电流表测试数据偏小 如何校正

楼主(2020-04-01):
测了几个5V1A的充电器,基本多是0.6多的电流输出。听说usb电表内阻造成电流偏小,那测试一下usb表的内阻就可以计算正确的电流,没有接usb电表充电的实际真实输出电流应该是测试数据乘1xx%。 用山寨电子万用表测得usb正极电阻0.8欧左右。到底怎么计算损耗量?

网友:
检流电阻,检测压降,运放放大,单片机ADC检测。你能做的只有修改运放放大比例,检流电阻本就以毫欧计,一般万用表搞不定的,康铜丝的还可以动动手脚,贴片的就算了

网友A:
可能实际就是0.6左右,你是怎么确定1A的?万用表串联看看,USB表里面可能有微调电阻或者程序可调校准,

网友:
先确定负载电流 ,然后才能确定是表、还是负载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实际就是0.6左右,你是怎么确定1A的?万用表串联看看,USB表里面可能有微调电阻或者程序可调校准, ...

好几个充电器多测得电流比标称的少40%。

网友:
说真的,你这个万用表都不一定有USB表准
电流指标,差不多就行,总是变化的,强迫症搞这个没意义
除非不差钱,弄点高级设备来,那就是坑,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还在坑里,不一定能爬得出来

网友:
“测了几个5V1A的充电器,基本多是0.6多的电流输出。”,这句话就十分令人崩溃。

文字上理解,用5V/1A的充电器为不知什么东西充电,插上这玩意,显示其充电电流只有0.6A,于是就怀疑这玩意不准。

楼主竟然不知道充电器的输出电流大小实际取决于你接上的负载,人家的1A表示最大输出电流能力为1A,并不是一定会输出1A电流。

网友:
廉价USB表内阻很大。对电流影响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