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网线测试仪组装好了刷进固件屏幕不显示

楼主(2020-04-01):
用坛友的PCB文件打板后,买了各种零件组装好了结果发现9块9的烧录器貌似刷不进固件,然后又是好多天的等待,买了TL866CS 刷了固件改成866A,接好线,好不容易识别到了也刷进了固件,结果屏幕常亮蓝色背光,但是不显示文字

以为是偶发事件,事实证明我想多了,连续刷了3片板子都是一个结果,5555555我不知道是哪里搞错了。求大神指点一下,晶振用8M应该对的吧。

固件烧录后重新读出来自己毕竟了几行貌似没问题啊,还有群主那里找来的两个固件也都试过都一样,屏幕背光亮其他不亮  量了下到屏幕和单片机的电压是3V,这个有问题么???求哪位大神指点一下,假如需要实物研究的话私信我地址,可以寄一个给研究一下看看是什么毛病导致

网友A:
上面不是有个7530么,3伏输出的,单片机和屏幕都能3伏工作,背光好像通电就会亮,确认下是不是屏幕问题,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看sck和din有没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有个7530么,3伏输出的,单片机和屏幕都能3伏工作,背光好像通电就会亮,确认下是不是屏幕问题,逻 ...

屏幕应该没问题,刷固件时候接什么会闪一些线条之类的,换过屏幕也是一样的显示,逻辑分析仪没有啊,木有这么高大上的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幕应该没问题,刷固件时候接什么会闪一些线条之类的,换过屏幕也是一样的显示,逻辑分析仪没有啊,木有 ...

哪有什么高大上,20多块的山寨货就非常好用,玩单片机的神器,刷固件也是spi信号,刚好凑巧点亮了,那屏幕应该是正常的,单片机没运行?

网友B:
我的刷不上固件,一刷固件就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刷不上固件,一刷固件就锁死

866刷的吗,应该是没选对,我根据青柠檬提供的那个设置刷很正常,能读能写,就是屏幕不显示,刚买个逻辑分析仪看看什么毛病

网友:
先检查下你的屏幕~屏幕内导电橡胶是不是接触不好~
据我所知这个PCB板子的线路设计应该是刷坛友@jintongzzd 修改过的英文固件的~俄文固件不知道能不能使用~

网友:
支持折腾  要是我   我就 用那种傻瓜式的就好

网友:
检查866设置,确定你的固件版本,这个有好几个版本哟。

网友:
不排除是导电橡胶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哪里有源程序

网友C(2021-01-05):
你好,不知道那个网线测试仪,不显示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解决了能否指导一下,跟你遇上了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不知道那个网线测试仪,不显示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解决了能否指导一下,跟你遇上了一模一样的问题 ...

他的几块问题板,后来寄给了我。我花工夫查了下,把当时的反馈给你看一下。不一定和你是同样的情况。

一块板子已经能正常显示了。主要问题是芯片的熔丝位配置不正确。重新设定好后,我刷了4.71版的俄文固件,工作正常。但是有个小问题,在拔动电源开关上电时,大概率显示是不正常的或是没有的。如果把电源开关一直在接通状态,上电就没有问题。我分析是拔动开关上电有一个波动,单片机先工作了,然后发出了液晶初始化命令,而此时液晶屏还没有准备就绪,因为初始化只有上电时一次。
所以青柠檬改的用CD4013电子开关的应该就没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在想办法解决一下,应该不难。
其他两块板子一块能下载程序,但是不工作,还有一块板子就是你说的程序也下载不了,识别不了。
我现在发现这两个板子制板有问题。你如果手里还有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按键的焊盘不知道为什么移位了。和地线短路了。不知道是不是你发的制板文件出错了还是厂家的失误。把这个短路的焊盘割开了,上电试还是不显示。如果你发的制版文件是正确的,那么我在考虑不是这两块板还有其他线路上的问题,导致了不能正常工作。
接下来我想自己写个程序,试一下能不点亮板子上的三个发光二极管。如果能亮说明,单片机能工作,还要查到液晶屏的接口。如果不能亮说明单片机根本就能工作,还要查单片机的工作条件。

你好,还有一块能下载程序但是不能正常显示的板子找到问题了。
是单片机的42脚坏了,这个脚正好是和液晶屏传输数据用的。这个脚坏了,液晶屏没法接收指令,所以就没有显示了。
不知道坏是本身片子的问题还是焊接的时候搞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他的几块问题板,后来寄给了我。我花工夫查了下,把当时的反馈给你看一下。不一定和你是同样的情况。

一 ...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的情况跟楼主不太一样。
我是从@jintongzzd那里购买的成品(楼主打的板就是他的,板子一样)使用一直很正常,只是有次干活不小心掉水里了,处理好进水后开机就显示电量低,联系jintongzzd后跟我说是单片机坏了,有烧录器的话可以自己买芯片烧录一下就行。
虽然我又从他那买了个成品的,但是我对他说的修复很感兴趣,刚好我平时刷BIOS的烧录器TL866可以用,于是买了芯片,还从他的帖子里下了PCB打了板,结果研究了好几天,怎么弄都是烧好程序后只是背光能亮,其他什么也不显示。
也请教了几人,都说可能是熔丝位配置的问题。我也只是个门外汉,我只是照着论坛里的熔丝位配置的那张图片勾选的,也不知道对不对,还有没有别的设置。不过烧录完,芯片没锁,还可以再烧。
虽然我还是个小白,也还没有研究成功,但是还是很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E(2021-02-12):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的情况跟楼主不太一样。
我是从@jintongzzd那里购买的成品(楼主打的板就是他的,板 ...

我记得你购买的那个坛友有发过原理图,有说过电压低是缺少一粒电阻,测量有问题是外壳少两粒二极管,具体你可以看下他发的帖子,然后对应刷英文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你购买的那个坛友有发过原理图,有说过电压低是缺少一粒电阻,测量有问题是外壳少两粒二极管,具体 ...

已经弄好了,还是刷固件的问题,给一个供电在刷,就好了。不过英文固件是人家自己改的,并不提供给大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