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电信IPTV机顶盒换一家使用后就无法用了,还原机顶盒默认设置后解决

楼主(2020-04-01):
如题:武汉电信的IPTV机顶盒,湖北省版的ITV(天翼高清湖北省版)  机顶盒是 创维E900-S 我拿到别人家去试看一下,能否把IPTV机顶盒在别人家看(别人家也是武汉电信光纤宽带+IPTV)

结果在别人家可以看IPTV。但当我把自己家IPTV机顶盒重新在自己家武汉电信IPTV装好,却不能看节目了。
IPTV机顶盒  的网络指示灯成了红灯(正常网络通时,应为绿灯),
我进入IPTV机顶盒设置,看到   有线连接--DHCP连接失败

重启IPTV机顶盒也不行。
把IPTV机顶盒的网线从光猫的网口2拔下,插到光猫的网口1上,显示   有线连接成功,IPTV机顶盒的网络指示灯成了绿灯,但仍不能看节目。

我选的  有线连接--DHCP,  以后试一下  有线连接--PPPOE  这种方式。
我只好最后试一下,把IPTV机顶盒恢复出厂设置。结果,IPTV机顶盒就可以重新在自己家武汉电信IPTV装好,可以看节目了

我奇怪的是,为什么IPTV机顶盒恢复出厂设置后,不用输入IPTV的账号和密码,就能直接使用。
IPTV机顶盒--设置--本地设置--有线连接--(使用DHCP)

IPTV机顶盒--设置--本地设置--高级设置--恢复默认设置(清除机顶盒内存设备中的所有数据)

我今天又看了一下,我家IPTV机顶盒设置(湖北省版的ITV(天翼高清湖北省版)  机顶盒是 创维E900-S),进入IPTV机顶盒的密码为  6321  或   123456

我家IPTV机顶盒我家基本设置---使用PPPOE (已连接)
                          但别人家基本设置---使用DHCP (已连接)
是2种不同的连接方式。
IPTV机顶盒的网络IP地址,都是武汉电信下发的,不用我自己填。
我家IPTV机顶盒IP地址: 10.198.108.197                                       别人家IPTV机顶盒IP地址: 10.184.209.220
                        网络掩码:255.255.255.255                                                           网络掩码:255.255.252.0
                           网关:  10.198.108.1                                                                         网关:  10.184.208.1
                   DNS服务器:  116.210.255.52                                                             DNS服务器:  116.210.255.52
                备份DNS服务器:0.0.0.0                                                                   备份DNS服务器:0.0.0.0

IPTV机顶盒--设置--IPTV设置,统一认证地址都一样,都是:  http://121.60.255.6:8080/iptvepg/platform/index.jsp
                                             备份认证地址都一样,都是:  http://121.60.255.6:8080/iptvepg/platform/index.jsp
我家IPTV业务账号:wh1903105035     (wh都是小写字母,不能写成大写字母)    业务密码:是机主身份证后6位
别人家IPTV业务账号:wh1907020010     (wh都是小写字母,不能写成大写字母)    业务密码:是机主身份证后6位

不过就我自己来看,只要IPTV机顶盒--设置--本地设置--高级设置--恢复默认设置(清除机顶盒内存设备中的所有数据),
IPTV机顶盒内的账号,密码都不用我填,都是武汉电信自动下发的

百度搜 “武汉电信iptv机顶盒“、“武汉电信iptv机顶盒设置”、“武汉电信iptv机顶盒如何设置PPPOE”,可以搜到一些贴子。
我以前在论坛发过相关的贴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9%E7%94%B5%E4%BF%A1
武汉电信宽带免费送了湖北省版的ITV,如何查询ITV密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9%E7%94%B5%E4%BF%A1
武汉电信IPTV机顶盒设置中 网络 有PPPOE 与 DHCP 选项,这2者有什么区别?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9%E7%94%B5%E4%BF%A1
请问各位老师,武汉电信光纤宽带的IPTV, 可否拿到别人家使用?

网友:
机房那边捆绑了你的机器MAC码呗,很正常的

网友:
进机顶盒的设置,看下帐号密码有没被填充上,有可能自动下发数据了吧

网友:
1、电信的IPTV机顶盒和OTT终端不一样,做的是单独的vlan+组播,鉴权和点播走vlan,直播走组播。嵌套qinq的方式上连到pon口出去。
2、在你家的拿到别人家能用,回来就不行的问题,IPTV机顶盒采用双鉴权模式,接入鉴权+业务鉴权。就是说,机顶盒需要先通过网络鉴权进入电信的IPTV业务网络后再次进行业务鉴权以获得直播、点播或者其他的业务数据。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自动下发配置绑定了,解决办法需要联系装维人员进行解绑
3、绑定问题,绑定采用机顶盒sn+网卡Mac地址的方式进行绑定,在itms和IPTV平台上都有对应的绑定。卡的比较死。
4、自动下发问题,定制固件,IPTV平台和itms平台在监测到对应sn的设备上线后,自动下发账号密码和对应业务配置、甚至可以远程ota升级,远程控制流行为等等。
5、机顶盒是否可以换用,只要是进入运营商数据库,并且固件符合运营商平台接口规范的机顶盒,就可以混用,前提是联系装维的师傅进行解绑操作,因为IPTV的网络鉴权账号和业务账号是绑定终端的。
6、PPPoE和dhcp的区别,PPPoE方式还是和传统的PPPoE拨号上网一样,即ppp over Ethernet ,属于比较古老的协议了。,新的dhcp接入,准确的应该叫dhcp+ipoe协议,即承载于dhcp协议下的ipoe鉴权,使用dhcp 定义的option字段进行鉴权和控制。现在新版的方案早就弃用PPPoE了,都是dhcp+协议。这个协议不算是完全的标准公有dhcp,是电信研究院自己搞的一套东西,不过不是很复杂,抓包可以分析出来哪些行为。

网友:
夏普智能电视直接接光猫不能联网,但机顶盒可以联网,请问光猫要怎么设置

网友A:
方便提供下你机器的固件么  我的武汉电信创维E900s  被我刷成了悦me
如果你有光猫的超级密码的 话  可以 把iptv的pppoe认证在光猫里面完成(需要性能强点的光猫,我用的是华为8145v)

只要把你的iptv盒子插在你的光猫itv接口   网络设置成dhcp 就能直接看iptv了。

你家就是盒子pppoe拨号
你朋友家应该是光猫pppoe拨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提供下你机器的固件么  我的武汉电信创维E900s  被我刷成了悦me
如果你有光猫的超级密码的 话  可以 ...

请问老师,如何提供机器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