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咱也去捡一次垃圾!

楼主(2020-04-01):
高速大桥结束施工开始退场,抽个空上去看看,顺便捡捡垃圾!监控、路由、灯、电表、电箱、开关……等等,其实还有好多东西,不好意思捡,一些大空开等用不到就没去剪下来了!
看图吧
哦,对了,这些基本上都还可以用的,那个大灯就被压坏接头和几个灯珠!

网友A:
本市的摊也开了,不过比较冷清。10块捡了两个带电源的TPLINK路由器。另外一个是说支持IPTV的。这个黑家伙,原来是掉线王W2041N,还是臭名昭著的硬件V1版,9月份的固件。

网友B:
不怎么值钱,胜在量多

网友C:
这都能捡?郭嘉的钱就是任性

网友D:
都已经下手了,还有啥不好意思的,开个皮卡去,装不满别回

网友E:
基本上都是没多大用的
WiFi
无线都是5G频率的才行
2.4的干扰太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都是没多大用的
WiFi
无线都是5G频率的才行

黑色这个是 450M的,给多层别墅用的,还可以开 TURBO,随便玩玩。的确连起线来是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市的摊也开了,不过比较冷清。10块捡了两个带电源的TPLINK路由器。另外一个是说支持IPTV的, ...

我是真的捡的垃圾,不要钱的那种,脸皮薄,不然可以拉一皮卡车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已经下手了,还有啥不好意思的,开个皮卡去,装不满别回

确实是开着皮卡车去的,同事给装了几个围栏,基本算是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怎么值钱,胜在量多

有用能用上就值了,这只是随手一捡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都能捡?郭嘉的钱就是任性

确实任性,他们愁着没人清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都是没多大用的
WiFi
无线都是5G频率的才行

最近正缺着路由器用,捡回来能用得上,那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真的捡的垃圾,不要钱的那种,脸皮薄,不然可以拉一皮卡车回来的

如果我捡了,直接就拿去卖了。这些空开,家里也不放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捡了,直接就拿去卖了。这些空开,家里也不放心用。

用不上就先放着,还有不少大空开,电箱,钢丝绳什么的,没再搬了,现在想想当时应该叫个同事开个泥头车去,直接挖机装车拉走

网友F:
怎么监控都有,,,,捡多几个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监控都有,,,,捡多几个回来

抬眼就看到一个,拿把钳子剪下后,然后就没再仔细去翻看了。

网友:
拆机不能看,看完都有去废旧收购站驻守的冲动

网友:
混数码之家的,不论大小都拿回来,剩下的可以挂到闲鱼上

网友:
速大桥结束施工开始退场,抽个空上去看看,顺便捡捡垃圾!监控、路由、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