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别人家的无线信号放大后在用自己的路由器桥接

楼主(2020-04-01):
如题,求解,直接桥接别人家的无线信号,网速有点卡,想用信号放大器放大别人家的信号后,再用自己家的路由器桥接上信号放大器的信号,可行吗?

网友A:
2.4g桥接或中继,5g覆盖就好多了,信号太弱就别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桥接或中继,5g覆盖就好多了,信号太弱就别折腾了

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
两个路由器 一个放大 一个桥接 当然一个路由器也行 网速减半

网友:
太麻烦的话,建议自己安个宽带,要不就是弄好了也不稳定,不是慢就是卡。

网友:
别人家的路由器没有PA,距离你家远了,你的接收设备再高级也白搭。换个距离较近信号强的去中继吧。最好还是自己家装宽带。

网友:
买个带定向天线的网桥对着他家接收,设置成客户端,然后网线出来接个路由出来,路由的信道和他家的错开5个就行了。

网友B:
找个便宜的宽带吧,折腾耗去的时间和设备也不便宜。

网友:
桥接用ddwrt很方便

网友:
应该反过来

网友:
中间加个无线AP连接对方的信号,中继过来就行吧

网友:
挂卡路由就行。

网友:
wisp路由接收,接网线,进另一个路由器WAN口

网友:
首先考虑换高增益的天线吧!路由器自带的棒状天线增益不高。
换天线的成本也比路由器低多了。

网友C:
提供个思路给你,让路由器接收多个wifi信号并保存连接,使用时让路由器自动连接信号和网速好的wifi,比搞个wifi定向天线好多了,我也是在网上看见别人这样弄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供个思路给你,让路由器接收多个wifi信号并保存连接,使用时让路由器自动连接信号和网速好的wifi,比搞个 ...

这种的前提是需要固件支持(比如K2的官改),不过有个缺点就是如果那些信号都是虚高的发飘,那路由会反复的切换,切换这个过程会短暂掉线甚至一定时间内无网,用不了两天,你就抓狂的。
最省钱的方案,20多块买个六六大顺之类的定向天线把原机天线换掉,并且原机最好带功放。
最保险的方案,在两家的中间增加一个中继点(至于供电嘛,自己想办法),由原来的A到B变成A到C再到B.
最厉害的方案,抱箱网线去他家,从他家路由上分根线到你家,只要不是买到了24K纯铁双绞线,有线的方案绝对的稳如死狗。

网友D:
楼主知道别人家的账户和密码吗?

楼主(2020-08-12):
引用 网友D:
楼主知道别人家的账户和密码吗?

手机破解无线密码呗,然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便宜的宽带吧,折腾耗去的时间和设备也不便宜。

给父母弄得,半年在老家,半年在城里,弄宽带不合适

楼主:
统一恢复各位热心网友:
      由于父母亲半年在村里,半年在城里住,接宽带不合算,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办法
      把一个无线路由器在自己家的房拐角挂上,无线桥接,网线接到LAN口,网线再拖到住人的房子,然后再弄个无线路由器,网线接WAN口,LAN口可以接电视,监控,测试的时候,我用笔记本上网玩征途,流畅。 父母也能玩手机,一点也不卡,平时全家人全回去,15个手机全用家里的无线,也不带卡顿::t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