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问一个基础问题

楼主(2020-04-01):
象这种液晶屏,要是没背光灯的情况下,能显示出彩色内容吗

是一点也看不到,还是隐约能看到,还是能很清楚的看到
前提是外接是有光线的,我觉得也能看到啊,只是暗一些,不知对不对?

网友A:
基本看不见,如果只是确认好坏的话驱动起来后可以正面手电筒打光,能看到一些痕迹,或者背光拆除直接背面打光,看的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看不见,如果只是确认好坏的话驱动起来后可以正面手电筒打光,能看到一些痕迹,或者背光拆除直接背面打 ...

什么原理呢,点阵似乎没事,有没背光基本不影响显示啊

网友B:
又不是自发光的OLED,没有背光,图像如何显示出来?有一种是背面有反光层的,利用入射光反射出来显示的,段码屏用的比较多,这点阵屏的,我没有见过。

网友C:
与液晶电视一样吧,没有背光基本看不见图像,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自发光的OLED,没有背光,图像如何显示出来?有一种是背面有反光层的,利用入射光反射出来显示的,段 ...

我以前玩的点阵都不需要背光,也能看清,这个和那个不是一类液晶,哈哈,我刚科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液晶电视一样吧,没有背光基本看不见图像,黑屏。

是的,我以前以为不需要背光就行呢

网友D:
应该能,我之前THINKPAD T43是灯管的,结果某一天灯管坏掉了,在室内光线下隐约能看到显示内容,光线暗了就也是看不到了。
后来换的LED和对应驱动就能正常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能,我之前THINKPAD T43是灯管的,结果某一天灯管坏掉了,在室内光线下隐约能看到显示内容,光线暗了就 ...

哈哈,看来最多是隐约了

网友:
液晶屏分为全透、半透半反和全反。
全反完全依靠内偏光片贴(镀)铝膜反射,依赖环境光反射显示,常见STN,TFT也有但少见(开口率低效果一般)。
全反完全依赖背光,没背光基本看不见(背光组件能反射一点点,基本看不清),环境亮度高于背光亮度也看不清,比如阳光下。
半透半反在两者之间,透光一部分,反射一部分,两者效率都不高
楼主的屏加信号后,环境亮度足够,对着光线或放反光材料上能看清图像,放深色材料上则看不清或看不见。

网友E:
记得 诺基亚 早期的手机

还有 GBA初代时 有用过 反射式lcd屏

外面有光线时 可以不开背光

不过色彩多少有些偏色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 诺基亚 早期的手机

还有 GBA初代时 有用过 反射式lcd屏

那种不是全彩屏

网友:
有这种全彩的,某宝上有的卖
就是颜色饱和度不好

网友(2020-06-14):
这种屏不行,什么都看不到。要半透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