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路由器到底要不要关?多久关一次?终于懂了

楼主(2020-04-01):
来源: 中关村在线

家里用的路由器长时间运行容易出现网络卡顿现象,很多人习惯重启下,甚至还有人专门关掉路由器让其休息一下。

那么路由器到底要不要关?多久关一次?中国移动10086官方进行了科普:

1、长期不关,容易导致设备老化

虽然路由器的功率很小,散热也不大,但长期不间断运行,也容易导致设备过热,这样会加速设备内部电子元件老化,除降低设备使用寿命外,还会增加出现故障的几率。

如果不好理解,也可以认为:路由器也需要“休息”,给它适当“放松”一下,有助于提升其工作效率。

2、缓存过多,容易拖累速度

路由器也有缓存吗?是的,就如手机使用到一定时间后,系统会提示清除手机内缓存一样,路由器本身也存在缓存。长期使用会让路由器本身积聚大量缓存,通常情况下要通过进入路由器设置里面去清除。如果觉得太复杂,也可以采用关闭路由器的方式,以让它启动自我清理。

3、非法蹭网,信息安全隐患

网络上经常会曝光一些信息被窃取的案件,这些案件很多是由于黑客非法侵入路由器引发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也需要经常关闭路由器,特别是人不在家的情况下。

多久关一次比较合理

一般来说,每天关一次是比较不错的选择。但现在很多人家中都安装了类似“和目”摄像头之类的监控设备,它们需要在有网络的情况下运行。对于这类情况,可以考虑回到家后,再将路由器关闭“休息”十来分钟(心急的小伙伴,可以做重启的操作)。

网友:
都是一派胡言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
感觉慢了就重启一下路由。
不慢基本不用管,等路由器老化了, 也是到更新换代的时候了。

网友:
习惯就好,那帮人要的是流量,又不是真理...

网友:
纯粹胡说八道,机器一开一关比长时间开着对硬件损耗更小,缓存这个更是胡说,任何的linux的系统的GC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A:
斐讯最早上车的路由器k1,当时弄了两个,官方出厂固件,家里亲戚用一个几乎几个月重启一次。单位一个当AP用,我好像也没重启过,也挺好啊

网友:
那得看是什么路由以及固件,比如一些tp啥的是得经常重启
刚刚看了下,我的newifi2刷的潘多拉稳定运行47天了上传3t下载2t

网友:
今年好像一直就没关过

网友:
等老化了也该丢了!!!

网友B:
果然是中移动,他们用的企业路由器啥时候关过?关了就是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中移动,他们用的企业路由器啥时候关过?关了就是损失

他们的应该类似支持热插拔的那种吧,不太懂,他们的坏了维修不影响信号应该是

网友:
不刷固件或者停电,就没重启过

网友C:
一派胡言,胡说八道、胡言乱语.

这个世界有个大的悖论:理科生懂,不喜欢写东西;文科生不懂,因为工作却要写自己不懂的东西,于是就tama胡编乱造。

网友:
只要没问题就没必要关,路由器耗电又很小,懒得开开关关

网友:
使用不出问题,从来没去管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斐讯最早上车的路由器k1,当时弄了两个,官方出厂固件,家里亲戚用一个几乎几个月重启一次。单位一个当AP用 ...

ap对路由器的要求负载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派胡言,胡说八道、胡言乱语.

这个世界有个大的悖论:理科生懂,不喜欢写东西;文科生不懂,因为工作却要 ...

办公室电脑不让联网,我就自己去废品站组了一台,现在都24小时开机,有一次一个月了都没关机,反正不用半个小时就休眠了,也没见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中移动,他们用的企业路由器啥时候关过?关了就是损失

万一是真的呢?
不然为啥总断网!
(手动滑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办公室电脑不让联网,我就自己去废品站组了一台,现在都24小时开机,有一次一个月了都没关机,反正 ...

安全隐患,
坚决封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