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晚上晒个手电

楼主(2020-04-01):
型号M8Q

铜极导电

CREE Q5灯珠,宣传说283流明

铝反光碗

正极和驱动板

驱动IC没有型号

说说使用感觉吧,高中低闪等6个档,有点多,实际用不需要这么多档位。。。。
测了一下,高档时电池电流1A左右,如果用松下3400mAh电池大概能续航3小时吧。
驱动电路一般,有明显的频闪。没有光斑图,忘拍了,就酱。

网友:
平面玻璃还是球形玻璃?

网友:
最关键的没说,倒底多少钱

网友:
应该是美什么科技那家的货,30元

网友A:
有频闪就是PWM调光的,虽然省电但不爽

网友:
看了这么多拆电筒的,能说说怎么拆?用什么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频闪就是PWM调光的,虽然省电但不爽

大多都是PWm调光,不过有的频率高,肉眼不易观察的就不错

网友:
京东买的鬼火强光远射程电筒,有点贵。
总体感觉还不错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

网友:
NICO NATURE M8-Q;30元的Q5灯珠不满意,更换升级XML2 5000k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6513

一个已改L2灯珠,效果可以。

网友(2021-07-10):
好,拆拆看看,测测修修,高高兴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