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大佬一个问题,涡轮风扇是吹风还是吸风??

楼主(2020-04-02):
baidu了一下也没看明白,
按照离心力原理来说应该是B进风,A出风
但是按照散热原理来说,应该是芯片被吹风散热才好啊,难道是特殊设计,让A进风,B出风??

具体不懂,请教一下AB哪是进风,哪是出风

网友:
笔记本基本都这种散热风扇,网上搜搜拆机图,A点吹散热鳍片,B点是进风口

网友:
B进风,A出风

网友:
B进风,A出风。一般散热鳍片布置在A出风口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吸风才对,吹风把灰都吹进电脑里去了

网友:
热量往外排。。a出风。。

网友:
楼主说的没错就是b进风a出风,见过这种扇子在笔记本里经b吸了内部的热风,再由a吹到芯片的热管散热端,最后排到机外。

网友A:
这种风扇看风道也是A出风。不过散热器装A和装B的都有。

笔记本一般装A

有那种超薄的散热器是装B那边的

网友:
吸风吹风一样的,用这种一般都是有风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风扇看风道也是A出风。不过散热器装A和装B的都有。

笔记本一般装A

大神讲解很到位!!

网友:
散热鳍片在A出风口风道的位置。

网友:
这种B记本上用的散热风扇,都是往外吹风的。

网友:
别考虑装那边,只要有风流动就行。

网友:
B吸。。A排  补丁字数不够!!

网友:
需要科普下离心式水泵就知道了,只能从方口吹风,我试过9733和7530通用款逆时针风量大,顺时针风量小,圆口只会吸风。

网友:
一般是从风扇底部进,吹出去,笔记本散热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风扇看风道也是A出风。不过散热器装A和装B的都有。

笔记本一般装A

图文并茂,感谢热心的朋友

网友:
b进a出

网友:
芯片的热量是由散热器带出来的,对着散热器吹没错。没见过谁的车是对着发动机吹,都是对着水箱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