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福禄克f106开机20秒左右自动关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4-02):
如题:福禄克万用表f106开机,显示屏显示正常,表笔短接数值会归零,但15-20秒左右,蜂鸣器响一声后就关机了。确认不是电池电量不足的原因,希望达人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没过保的话走售后吧。

他们售后很好的,说不定给你换机,至少也能换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过保的话走售后吧。

他们售后很好的,说不定给你换机,至少也能换主板。 ...

谢谢!买的二手,当时卖家说显示屏数字笔画不全,到手把这个问题修好又发现自动关机的问题,看来彻底翻车了。话说能不能通过系列号查是否在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买的二手,当时卖家说显示屏数字笔画不全,到手把这个问题修好又发现自动关机的问题,看来彻底翻车 ...

你直接打电话问售后呗,应该可以查

网友(2021-12-15):
修好了吗?我的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j能否关闭自动断电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