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求助。128G装系统不能启动

楼主(2020-04-02):
请大神帮分析分析。
这是拆机的老SSD,接了转接卡。
检测起来好像没啥问题,但是装系统就是不能用。
01
02
03
04

网友:
固态什么分区表?MBR还是GPT?如果是GPT,电脑是否支持?

网友:
可能是转接卡的问题吧 USATA转接SATA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主板 系统 都没提示 怎么分析问题

网友:
首先检查下转接板上那个3脚IC烫不烫,烫的话多并联一个同型号的。
这个LDO芯片一般是AMS1117-3.3V居多,即使是同型号的但也有脚位定义不一的,这个是PIN1-GND    PIN2-OUT   PIN3-IN
其次要是还不行建议将旁边的贴片电容并个5V/6.3V的10UF以上的电容

网友:
怀疑LD1117 3.3V扛不住。

网友:
装系统时用的ghost?不行完全手动安装下试试……

网友:
电力消耗8mA,比U盘都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