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百得 PS140 14.4v1.5ah镍镉电池组拆开看看,纸糊的。。。

楼主(2020-04-02):
性能不行了,充好电,打两个洞就没了

电池组

可以插在德伟的电阻用,我不知道这个电池是不是原配这个钻的,在地摊无意中发现刚刚好可以插进去就收回来了

上面

负极有绿的东西了

螺丝普通十字

还有一个裸奔的电池

侧面

下面,,,哎烦人拆什么拆,直接买一个完事了。

。。。。。。我收回刚才的话

打开

裸露的电池

拿出来

有热缩保护

底下还有泡棉

扒皮

镍镉1.5ah

撕掉红色的。。。我不知道这种是不是也是青稞纸

漏液了好像

漏液

全部撕掉,大部分都漏液l

上面

没救了。。。。

网友:
好像这种电池特爱漏液

网友A:
为什么不换锂电 我买的拆机索尼c4 大约还有1900 2000容量 5块一节 杠杠的

网友:
那是绝缘纸,放十几年了,坏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换锂电 我买的拆机索尼c4 大约还有1900 2000容量 5块一节 杠杠的

那种机器生产出来的时侯还没锂电池,现在用电池壳改锂电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种机器生产出来的时侯还没锂电池,现在用电池壳改锂电也是可以的

嗯 就是自己换

网友:
改改锂电又是一把好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换锂电 我买的拆机索尼c4 大约还有1900 2000容量 5块一节 杠杠的

锂电只能放6颗 ,如果3串2并打洞没劲,4串的话容量不够

网友:
原机才1500,放4个2000的18650容量也增加了,想办法塞8个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只能放6颗 ,如果3串2并打洞没劲,4串的话容量不够

原机才1.5 锂电2.0。。怎么也是提升 而且重量轻很多

网友:
手头有一个百得电批,也是这种电池,10多年了还可以用。就是转速太慢,已经退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锂电只能放6颗 ,如果3串2并打洞没劲,4串的话容量不够

具体看电池放电C数决定够不够电流跟力气,这种钻200w撑死了,改锂电池太容易就能满足了,要求不高国产动力电池都妥妥胜任,

网友(2023-06-03):
时间太久了 电池都漏液了  彻底费啦

网友:
这电池最容易自腐蚀,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