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教ups电池可以用在电动车上吗,

楼主(2020-04-02):
四轮电动车水电100a,电池不行了,闲鱼发现二手ups电池价格不错,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大神告诉一下

网友:
当然可以,只是你要根据你车的电压,电池的容量、体积、外形尺寸综合考虑。如果都是铅蓄电池的话,连充电器都不用换。

网友:
你得找性能比较一致的才行啊。

网友:
二手ups电源的电瓶基本也是寿命完了的,

网友:
二手UPS电池退役基本都是年限到了,具体容量还剩怎么样不清楚,不过UPS基本是储能电池吧,用作动力不知道合不合适,我知道光伏储能放电性能就比铅酸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