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旧硬盘改磨机

楼主(2020-04-02):
看到很对人改,看起来不错,自己也正好有个没用的老硬盘,改起来......吼吼,首先一顿拆拆拆......

电机加铜柱抬升,方便后面加砂纸沙盘
下面钻孔接线,加电源插座和控制模块

完工,试机试机,不错完美

网友A:
调整板给个关键字

网友B:
调速板是什么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整板给个关键字

估计是BLDC

网友:
有二三十块废硬盘在角落里吃会啦,等控制板链接或者资料哈

网友C:
这个不能加水磨,调速板这里能做防水罩就好了,话说我也有几块老硬盘,都能用,就舍不得这么拆了。

网友:
居然有套件卖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调整板给个关键字

硬盘电机驱动板

网友E:
砂纸怎么固定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盘电机驱动板

去某宝搜BLDC无刷电机控制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速板是什么模块?

去某宝搜BLDC无刷电机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能加水磨,调速板这里能做防水罩就好了,话说我也有几块老硬盘,都能用,就舍不得这么拆了。
...

加水磨控制模块要做防水处理,但是估计这硬盘电机功率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砂纸怎么固定上去的?

上面有螺丝固定的,你去拆一个硬盘你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速板是什么模块?

这种不耐操,我都用无人机电调,情价比高太多,不过做磨机功率太小,后悔应该用光驱电机,动力强多了

网友(2023-01-09):
改造的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
废盘家存好几个,坐等原理图

网友:
直接就可以用,不用驱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5418-1-1.html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