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下来的猫咪还能用吗?

楼主(2020-04-02):
前几天家里一到晚上网络不好,联通过来给换一个猫,旧的没让他拿走,他说必须拿走,我说必须不能拿走,我说先试试稳定性好不好,他让试好了后把旧的给他送过去,不知道他要拿回去干啥用?

我现在想问一下旧的插上还能用吗?能不能当做备用的呢?比如说以后坏了再把这个旧的插上用

网友:
实话说 没啥用了 又不是可以刷机当路由器用

网友:
好像不能用了,现在装猫,安装完后话要运营商后台那边启用这个设备。换了设备,设备编号变了。
除非是高手,能刷这个设备号。

网友A:
需要注册那个什么litxx号
没有注册你是入不了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注册那个什么litxx号
没有注册你是入不了网的

不懂这东西,我这个自己用的.里面数据应该是我自己的,不知道能不能用.也没试,因为有其他人用网.怕影响别人

网友B:
我只知道移动旧猫装上去还能用。。。博通火炉,太热了吧

网友:
拆芯片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移动旧猫装上去还能用。。。博通火炉,太热了吧

确实热,我拆开后光杆插电摸摸都热,正常应该很热,应该加个散热片.
新的光猫不一样的,我从缝隙看见有一个不到一厘米的散热片

网友C:
莫名其妙的想法。。。光猫换了原来的那台又没啥用了。。。别人拿去也不能拿你账户上网。。。

另外如果是供应商提供的光猫,不是你做主的,所有权不是你。。。你注销宽带时要退还光猫,你这次不把旧的给他,以后万一要注销让你还2个,不然罚的钱是你卖了光猫的几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懂这东西,我这个自己用的.里面数据应该是我自己的,不知道能不能用.也没试,因为有其他人用网.怕影响 ...

莫名其妙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莫名其妙的想法。。。光猫换了原来的那台又没啥用了。。。别人拿去也不能拿你账户上网。。。

另外如果是供 ...

我没说不给,等我有时间的.等疫情过去的.等我有时间的.要不然你就来拿回去.那还得看我在不在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莫名其妙的想法。。。

有啥莫名其妙的.我就是想真的旧的插上能不能用?

网友D:
湖南长沙电信表示旧的插上就能用,我多个光猫,都是自己的上网数据,接上就可以使用

网友E:
换下来这个是天邑800G吧,新的是哪个牌子型号?

网友:
旧机器坏了,换新设备,不需要维修人员付钱。假如没有旧设备,就需要维修人员自己出钱买一套新设备。光猫又不是路由器,除了拆件有什么用?还让别人损失一个新的设备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说不给,等我有时间的.等疫情过去的.等我有时间的.要不然你就来拿回去.那还得看我在不在家呢! ...

是个狠人
就是不给他,自己留着玩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下来这个是天邑800G吧,新的是哪个牌子型号?

这个是800e.新的是F477v2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湖南长沙电信表示旧的插上就能用,我多个光猫,都是自己的上网数据,接上就可以使用 ...

你是怎么得的的细细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800e.新的是F477v2 的

800e和800g硬件一样的
用800e网络不好,可能这个猫有问题了,留着也没意义

中兴F477v2资料不多,来个首拆?

网友:
今年运营商都开始推千兆宽带了,到时候搭配的是万兆光猫,你说淘汰下来这货有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