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捡到的主机里面还有显卡还有一个固态。继续拆。

楼主(2020-04-02):
台电的。显卡当年是不错,可是现在老了。

网友:
固态如果不要的话可以送我

网友:
主机都能捡到,楼主真是人品大爆发

网友A:
应该爆下机箱的图

网友B:
显卡是agp和pci_e双接口?第一次见这样设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是agp和pci_e双接口?第一次见这样设计的

你可能不太认识AGP接口。。。。这显卡是PCI-E,上面的金手指,它是SLI桥用的连接口。

网友:
NW386好像是MLC的,不错昂。。。看看里面有没什么资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显卡是agp和pci_e双接口?第一次见这样设计的

服了,你也三段了,为什么这么可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爆下机箱的图

机箱质量不错,g2的机箱,坐人都没事,几百的机箱就是脏,今天洗半天。

楼主:
就是这款,当年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能不太认识AGP接口。。。。这显卡是PCI-E,上面的金手指,它是SLI桥用的连接口。 ...

受教了,agp我维修老机器曾经见过一次,pci-E见的就比较多,特意去查了一下SLI桥接,看来我已经有点落伍了,最近几年接触的都是戴尔品牌机,基本上使用的都是集成显卡。我们只对计算机的稳定性要求比较高,好多都是要7*24小时开机,对显卡性能没有太大的要求,现在集成显卡的性能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服了,你也三段了,为什么这么可爱呢

朋友别那么说,谁都有不熟悉的领域,就算搞计算机的也不一定非得熟悉所有显卡接口。现在越来越少修硬件了,戴尔三年保修我们再买五年,基本都是他们第二天上门服务,一套设备八年也差不多淘汰了,就算不淘汰也可以直接换了配套的计算机了。

网友:
ssd差点,,装系统别存数据

网友:
看你这图想起来我这应该还有个240的显卡

网友:
太厉害了!想到之前在垃圾堆旁边看到一个主机箱,一看竟然是上个世纪搭配CRT大屁股显示器的卧式机箱,加之苍蝇成堆,顿时兴味索然。

网友:
为什么你们都能捡到机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是agp和pci_e双接口?第一次见这样设计的

孩子,agp看起来三段,反过来的pci

网友:
显卡是公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是agp和pci_e双接口?第一次见这样设计的

你把我逗笑了

网友:
GTS260当年可以相当的牛B,不是一般电源可以带得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