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PAPAGO! GoSafe535行车记录仪拆解+电源接反故障维修

楼主(2020-04-02):
事情是这样的,前天一下到了3个快递,取回来。拆开第一个,本以为是批头,结果是行车记录仪

剩下的拆开,也没见到批头。

然后呢,想起坛友站内信信息

又是一位中了“毒”的坛友。该坛友很有礼貌,值得表演。对于这样“不差钱”的坛友,我很喜欢,行车记录仪原理很简单,能修好的花不了几个钱,需要换大件的也不值得修了。与坛友联系寄过来,还是换小件不要钱,免费维修。这个帖子记录一下维修过程与思路,给维修小白一个参考。

那就分开两个楼层记录这个帖子吧,1楼讲故事,拆机,2楼详细维修思路

首先呢,还是老样子,看下待修机器外观
老机器,还有膜,坛友很爱惜。

PAPAGO! GoSafe 535

PAPAGO! GoSafe 535

液晶面,操作按键

PAPAGO! GoSafe 535

PAPAGO! GoSafe 535

HDMI输出,复位,USB供电

TF卡,开机按键

吸盘扣

标签,因为过保了,所以就不打马赛克了

PAPAGO! GoSafe 535

PAPAGO! GoSafe 535

拆下TF卡,才8G:sweat:

接下来就是拆机,没有螺丝,肯定是卡扣。那就指甲划开

转一圈,划开

拆开上盖,看到屏幕连接线
注意打的固定硅胶

清除硅胶后,拿下排线。

拿下屏幕

打下主板全部螺丝

拿下主板

螺丝拆多了,镜头也个拆开了
那就看看cmos吧

电池已经鼓包,测量判定已经失效

避免损坏cmos,重新安装好透镜

内存

闪存与主控,Ambarella A7L-B1-RH

电池已经失效,那就直接拆下

线薄皮,方便后续测试

next

楼主:
这楼开始详细维修过程
坛友说是电源反接导致不开机,一般电源反接,我们首先的思路就是查找bom的地方。这种问题最容易引起二极管烧毁,稳压芯片烧毁。
电源反接造成的故障千万不能先接电源测试,避免二次伤害,或者大电流对电源冲击。

那么我们观察主板,主板上没有明显损坏的地方,也没有烧坏的电容等器件,那就注重测量保险与二极管

如下图红框内的元器件

经过测试,0欧电阻与二极管都完好。这样,我们用万用表蜂鸣档位,测量电源输入端,这台机器测量后发现无短路情况。
那就上电看电流情况。

上电测量以下几个方面,1,电源输入  2,稳压端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3,电流变化  4 , 发热情况

我这里使用充电器与USB电压电流表,上电,电流无变化。说明板子不漏电。
按下开机键,电流无跳变,说明没有明确工作电压到达IC。

接下来就是测量工作器件电压比变化情况。

我的表针太粗,为了避免表针引起的损坏,就用鳄鱼夹夹住镊子测量

输出电压正常

测量第二端后电压,只有2.6v??一个尝试就是闪存,cup工作电压3.3v,cmos工作电压1.8v
那么这个电压不对。同时测量开机电路电压只有1.2v?这个正常是3.3v。

看到这种测量结果,根据经验,应该有这样一幅图:

这时,我们根据上图有两个接下来测试的方案。
1,检查保护电路
2,跳过保护电路,给电池端供电启动

这里虽然可以判定是保护电路出问题了,但是我为了保险cpu等重要器件没问题,使用的第二种测量方法。

上维修电源,电压4v

按下启动,灯亮了

看下电流,250ma,不算太大,但是也挺大的

关闭电源,安装上液晶,再开机,嘿嘿

好了,石锤!故障就是保护电路损坏

保护电路应该是那个呢?
我第一眼猜测就是usb座子背面那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板子布局是对称的,里面采用了两组相同结构的ldo模式。
只有这个6脚芯片是多余的,而且它与vcc直接链接。用万用表测量,发现12,56脚接地,3vcc,4接ldo。
典型的电压跟随器方案。
我们再看看测量数据,4输出只有2.6v,不符合ldo供芯片工作电压,也不符合电池充电电压

根据丝印,找了下手册,果然符合我的判断与测量
就是电压跟随输出保护芯片

看上图,这个芯片没有外设调节,所以是电压跟随保护芯片,
这样in与out都应该是5v才对,所以这个芯片损坏。

这个芯片的参数。

这个板子是无铅焊接,阻容又多是0402,怕烙铁操作不稳,就上热风枪,拆除坏掉的芯片

我手里没这个芯片,只好短接3,4脚

插上数据线,上电测试

电流起跳,与电池端供电差不多,故障解除

给电池电源线包热缩管,这样坛友回去直接换电池就行了

安装

组装好再测试下,ok

把坏件也打包好,今天给坛友顺丰陆运到付寄回。

维修结束,纯粹的小白教程,但愿小白能有收货

网友:
以前趴趴狗还是可以的,录像素质比一水的假1080P(实际上720P都达不到)好太多了,现在嘛,360这些厂家进来了,也用上了sony的头子,也不再非要趴趴狗不可了。赞一下楼主,服务坛友,确实不错!

网友:
强力深深的插入~~~~~

网友:
前排 参观学习 坐等直播 学习学习!

网友:
后排占座围观~

网友:
还以为是法拉电容,结果还是锂电池。

网友:
赶紧来!听故事!看片片!

网友A:
我用的也是Papago730,坏就不坏,都找不到理由更换

网友:
狗啪啪以前很火的牌子,围观

网友B:
内存闪存认反了

网友C:
保护芯片拆除,短接,没点技术不敢这么干啊,赞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楼开始详细维修过程
坛友说是电源反接导致不开机,一般电源反接,我们首先的思路就是查找bom的地方。这种 ...

楼主家的牙刷头多次擅自出镜抢戏

网友:
佩服大佬的维修手艺,俺得多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也是Papago730,坏就不坏,都找不到理由更换

是的,这个质量确实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闪存认反了

多请大神指导,我都是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护芯片拆除,短接,没点技术不敢这么干啊,赞一个!

这个是电压跟随电路,拆掉就没保护了,手里没有这个芯片,没办法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家的牙刷头多次擅自出镜抢戏

我们一个月换一次,剩下的就用来清理电路板了

网友:
串个0欧电阻做保护是不是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