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哈曼卡顿音响里这个芯片完整型号

楼主(2020-04-02):
我的哈曼卡顿音响里电路板上这个芯片炸掉了,只能看到一半的型号,我空有维修技术在手却拿它束手无策,愁死了!请问有小伙伴知道这个芯片的完整型号吗?知道的可否告诉我一下,万分感谢!或者,谁有同款的坏了?我免费帮忙修!!

网友:
咋看起来都起雾了

网友:
看位置应该是同步整流DC-DC芯片,根据脚位,应该不难招待替代品。
目测1脚旁路电容,2脚输出,3脚使能,4叫旁路电容,5脚反馈FB,,6脚应该是接地,7脚电流采样,8脚VCC。

网友:
根据输出然后配一个电路对付对付

网友:
比你的好用多了

网友:
我那台哈曼卡顿OMNI 50+也有这块IC,花了10元在淘宝找到了它的原型号,免费送给需要的坛友:
SY8213

网友:
你可以用淘宝买的一块多的DC/DC模块来试,后边电容不是6.3伏吗,你就从1.5开始试,1.5,1.8,2,2.5,3.3这么试过去,能稳定工作了就固定输出电压,加导热片贴到主板上就行

网友:
这音箱像个煮奶瓶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