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星际 A单 增加网口IC 变双千兆网卡

楼主(2020-04-02):
这几天看到咸鱼已经有人售卖蜗牛A单的i211 网卡补焊第二个网卡芯片的套件了。卖家描述是:”机器必须是a单 绿板 i211网卡的,周边电阻 电容都已经焊接好了的“,因为只有这款是网卡周围电路的电阻电容都焊好了的,只需要补充3个原件即可。
1:WGi211at 网卡 ,切记要写好码的,或者直接拆旧。
2:无源晶振一个,目测是25M的
3:网口一个,千兆带指示灯带网变的,切记是带网络变压器的。

对于有焊接技术的大佬应该不是问题,最近NAS板块好安静,来点好玩的啊。

--------------------------------------------------------------------------------------

4月3日晚9点更新
今天趁放假机器搬回来了!芯片也焊接好了!用PE引导页成功丝别网卡了,目前有2个211网卡了 ,只是插网线不识别,不知道是不是RJ45接口型号错了

补充内容 (2020-4-10 21:43):
目前已经成功 具体看35和37楼

楼主:
目前已经成功了  就把元件清单写出来 ,希望给各位有帮助。

1:WGi211at 网卡 ,切记要写好码的,或者直接拆旧(建议用拆机的 全新的很多没写码)。
2:无源晶振一个,25M的

3:网口一个,千兆带指示灯带网变的,切记是带网络变压器的 型号是48F-01GYD2NL 。

工具:热风枪,电烙铁,  最好准备洗板水,焊接网卡针脚过多最好清洗干净再测试。

网友A:
去年就已经有教程了,全新的不行因为没有MAC地址,只能用拆机的

网友:
已经改好了,买的拆机带板片,网卡找原厂要的样品,测试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就已经有教程了,全新的不行因为没有MAC地址,只能用拆机的

哪里有帖子啊 这个论坛好像只有飞线PCIE的!

网友B:
问题是 很多周边电阻 电容都缺失。

网友C:
感觉还是论坛有个飞个出PCI-E的那个方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 很多周边电阻 电容都缺失。

有一款是不缺失的 就差IC 晶振和 rj45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是论坛有个飞个出PCI-E的那个方案好

那个看了!主要是a 单 绿板 211网卡的 周围电路都OK了!就差这三个零件,弄起来很清爽!可惜那个IC是64针脚 很考焊接技术!

网友D:
有点意思,去闲鱼看了看没找着,不知道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意思,去闲鱼看了看没找着,不知道要多少钱

卖家卖50块钱!我大概去搜了下淘宝!1个IC拆旧加运费 十几块 一个插座 3快 1个晶振 几毛!理论成本在20块左右!主要是焊接那个IC要技术!!

网友:
物料不成问题,关键是没技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卖家卖50块钱!我大概去搜了下淘宝!1个IC拆旧加运费 十几块 一个插座 3快 1个晶振 几毛!理论成本 ...

3块钱那种网卡不能用的,得用千兆带变压器的,一个座子十几块加运费  芯片7块钱加运费 晶振找主板拆就行,已改好2台  成本得在三十几块钱,全新的芯片也有 可以刷mac地址全新芯片在20块钱左右 加运费成本下来就得四十几块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看了!主要是a 单 绿板 211网卡的 周围电路都OK了!就差这三个零件,弄起来很清爽!可惜那个IC是64针 ...

我也有一台A单的,没使用需求啊,单焊接那么脚的应该还好吧。

网友F:
就是折腾,其实折腾出来真正用的上的也是少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3块钱那种网卡不能用的,得用千兆带变压器的,一个座子十几块加运费  芯片7块钱加运费 晶振找主板拆就行 ...

这个应该OK噶带网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折腾,其实折腾出来真正用的上的也是少数。

就是想玩玩双网络链路聚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玩玩双网络链路聚合!

哈哈,是这样的,玩过了感觉也就这样。还要交换机支持才更好。
我有各种服务器存储和交换机玩就没什么兴趣了。

网友G:
买了拆机的芯片,一直没有动手,今天看到,才知道还要带网变的网口!

网友:
拖焊可以吗?没有热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了拆机的芯片,一直没有动手,今天看到,才知道还要带网变的网口!

网口肯定要网变!凡是主板没网变的肯定集成在RJ45插座!没有网变的小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