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S系统恢复网络配置

楼主(2020-04-02):
折腾蜗牛时候发现万由的UNAS系统还不错安装了内网穿透软件 外网可以流畅读取nas里的电影用着稳定性也还可以,最近给蜗牛加装了网卡准备测试下链路聚合,结果还没配置自己就保存了,最后结果就是登陆不了了,总不能再重新安装一次吧 本着折腾的精神打了万由的客服,居然是空号,找到他们总部电话问的技术支持电话,是个小姐姐接的告诉了大概的流程,电话里没说清楚后来加了QQ才搞定的下面分享恢复方法我装的系统是4.0.6系统其他版本仅做参考
第一步:将蜗牛接上显示器,键盘
第二步:系统启动后到登录界面,使用  用户名root密码 yutech  登录

第三步:查询网卡名称
输入:ip addr 回车查看网卡信息

可以看到我这机器物理网卡名称是 enp3s0 和 enp4s0
第四部:使用命令 nano /etc/network/interfaces 进行编辑

改成其中一个网卡的名称使之DHCP
ctrl+o ,然后再按回车键,最后按ctrl +x退出
退出后/etc/init.d/networking restart 重启网络或者 输入 reboot 重启计算机 就好了  之后根据路由里面的ip信息或者fing探测软件查到ip地址进行登录就可以了,也可以用官方的u-finder

网友:
万由的系统很不稳定,以前不少人丢过资料,要小心一点

网友A:
万由要怎么折腾才能好玩?感觉除了用个FTP和SMB以外没其他作用,下载文件还不如window里开迅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由要怎么折腾才能好玩?感觉除了用个FTP和SMB以外没其他作用,下载文件还不如window里开迅雷。 ...

主要用文件备份 视频传输  docker可以装好多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