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奥睿科3359U3硬盘盒:支持安装3.5寸大号硬盘,外出携带很轻松

楼主(2020-04-02):
最近已经全部更新了家中的老式机械硬盘,想着跟了我几年的3.5寸盘放着也是浪费,便打算将机械盘用作数据备份使用,考虑到使用的便携性问题,于是便选购了一款3.5寸硬盘盒,这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现在就开箱为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实际使用性能。
这款硬盘盒的型号为奥睿科3599U3,内部产品主要包括3.5寸硬盘盒、电源线、USB3.0数据线、合格证和说明书。
虽说是硬盘盒,但是说它是砖头也不为过,毕竟产品的尺寸为118mm*200mm*31mm,实际持握也算刚够一般的手掌大小,和正常的拍砖尺寸差不多了。
它的整体外观设计还算简洁干净,内部硬盘的安装采用了滑盖式的风格设计,拆装过程极为简便。
在盒子内部的两侧清晰可见贴有两块比较厚实的黑色海绵体,主要用于防止硬盘盒的跌落或者振动对内部硬盘的损坏。
它的内部主控采用了JMS578芯片方案,可同时支持UASP加速协议和TPIM加速指令,极大优化了CPU的使用效率,并大幅提升产品的实际传输速度,通过硬盘盒顶端的USB3.0接口与电脑连接,最高传输速度可达5Gbps。
而且目前的产品最高可支持安装12TB的硬盘使用,加上内置有10min硬盘休眠模式,在待机状况下能极大的延长硬盘的使用寿命,无论是用做数据备份还是挂载网盘,均能保证大容量的数据存储操作以及较长时间的稳定工作,延长硬盘的使用寿命。
为提高产品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厂家为其配置了一条105厘米长的USB3.0数据线,据说它的内部是采用粗铜线芯和多重屏蔽网组成,能有效保证数据传输过程的完整性,手感上比较柔软和厚实。
作为支持3.5寸机械盘使用的硬盘盒,仍需外接电源才能正常使用,所以厂家为其内置了一块12W的小型电源系统,仅需通过外部插入一条配置的110厘米长的电源线,通过硬盘盒上的物理电源开关即可实现产品的正常启动与关闭,这种内置电源系统的设计比外接适配器要显得更加小巧简洁。
毕竟3.5寸盘基本上都属于机械硬盘品种,在使用中会产生大量的热,考虑到实际使用中的散热问题,硬盘盒的底板采用了金属镂空设计,并特别在底板的四角加装了比较厚实的橡胶脚,这不仅能为硬盘盒提供比较平稳的放置,而且还抬高了硬盘盒底部的进气通道,便于硬盘的自然散热,大大延长硬盘的使用寿命。
在产品前端有个大号的灯光显示窗口,可以直接显示产品目前的使用状态,使用情况一目了然。
那么这款产品的实际使用效果如何呢?毕竟内置的硬盘接口为SATA3.0,所以我插入了一块2.5寸西数的SSD固态硬盘,并通过电脑端的USB3.0接口与其相连。
首先,在CrystalDiskMark软件的扫描下可以看出,产品的最大读取速度为433.3MB/s,写入速度为435.3MB/s,测试结果基本和目前大多数硬盘盒的传输速度差不多。
而在实际文件传输中,将一份1.8GB的文件从电脑端的固态硬盘中,直接传输到硬盘盒内的固态硬盘中,发现产品写入速度基本维持在324MB/s左右,比上面使用软件测试的最大速度小了很多。
不过将一份1.3GB的文件从硬盘盒内的固态硬盘中,直接将其复制到电脑端的固态硬盘内,发现硬盘盒的读取速度基本维持在369MB/s左右,也比上面软件测试的最大读取速度略小。
总结:
优点:硬盘盒外观设计简洁美观,采用了内置电源和滑盖式设计,非常便于硬盘的安装和使用,而且产品采用了JMS578芯片做主控,并同时支持UASP加速协议和TPIM加速指令,不仅传输速度快,同时还支持安装最大12TB的硬盘使用,兼容性比较强,散热效果也不错。
缺点:产品使用需要外接供电才能正常使用,使用上略微不便,而且产品内部体积小巧,初步判断应该采用开关式电源设计方案,对于用作精密仪器使用的产品而言,使用中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还是非常建议设计成那种外置大块头的适配器使用。

网友:
太 五毛党的 日常任务了 ……

网友A:
之前俺也弄了个Orico的盒子;那个是接入+12V的电源;减震海绵要自己贴。盖子基本不用,为了给硬盘散热好。其实想想还是易驱线更方便有用过的人分享一下体验吗

网友:
我的硬盘盒是绿帆品牌的,配12V2A电源,3.0接口,其实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俺也弄了个Orico的盒子;那个是接入+12V的电源;减震海绵要自己贴。盖子基本不用,为了给硬盘散热好。 ...

要方便还是u盘和网络储存

网友B:
请问那里能买到H1 2.5寸 JMS576主控TypeC3.0接口的移动硬盘盒,去年在杨桂琴1989那里买到-只、很好,很喜欢、现在没有了!谢谢!

网友:
我的一个3.5硬盘就是因为用了硬盘盒弄坏的,装主机上美的很,装盒子里因为电源太重了,插在接线板上不稳固,用用自己掉下来了,掉了几次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里能买到H1 2.5寸 JMS576主控TypeC3.0接口的移动硬盘盒,去年在杨桂琴1989那里买到-只、很好,很喜 ...

哇,直接看芯片买还是挺难的,建议就直接搜索TypeC接口硬盘盒就好,国产货就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