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两个通信用的电源 板号:GL2U-3000A

楼主(2020-04-02):
两个通信用的电源
这两个是朋友拿来的,当然还有其它的东东,但说这两个最好能修好。
朋友自己也修过,没有好,又放了很长时间,现在也不知是什么故障现象了。

好吧,先上拆机图,两个一样,所以图有些分不清了

主板正面

反面

左边

右边

主板元件,有些已被朋友换过了

高压侧

因为调频变压器下面也有一个光耦,所以拆下变压器

低压侧

这个是原来的元件

这个朋友换过的

简单画个图

这个C6的极性,是电路板上搬来的,感觉安装错了,但两个电源都是这样装的。
不明白D8和红LED的作用
装回变压器,上电,打嗝,查3842启动电压,不到12V

测量辅助电源电路,发现限流电阻R11烧坏了

找一个10欧的

换上OK

3842的7脚电压已过了12V

输出有点低

调一下

说明下,实测C6两端是负电压,两伏多,不会是流水线上装配错了吧?

准备试下带载情况,发现两个小风扇都坏了

只好外接了一个风扇

没有电子负载,所以找几个大功率电阻并起来,3A跑了两小时,没发现问题。

第二个电源

这里已是修过了

加电测试,变压器啸叫,有保护,检查反馈回路,发现C6没有容量了。更换。
再上电,变压器变成“咝咝”叫了,但有输出。
检查消峰电路,正常。没有示波器,没法看波形,只好上电测量,发现3842工作电压在11V,试着带载,其电压基本不上升。
按图索骥,由于能启动,R4应该没有问题,测量D6、R11、E5都正常。拆下ZD1,上电,还是“咝咝”响,电压在11V左右,没有大的波动,没有打嗝。
换3842,不是不想换,是这个板子有些变色了,有点脆了,不敢动脚多的器件。可能是风扇坏了还在工作,所以过热老化了。
硬着头皮换了3842,上电,好了,变压器不响了,3842工作电压上到13V多了。
准备测试带载情况,又出问题,风扇转无力。

检查为E15失效了,但这个电容在变压器下面,想拆变压器,未果,怕板子碳化了。

拆下电容,测量已没有容量了,估计也是过热导致。艰难地换了一个。

风扇转了,带载正常。

两个电源共更换元件4个

等新的风扇到了,装上

装回去

交作业去

谢谢欣赏!

网友A:
一直没修过这种大开关电源,先学习一下

网友B:
过来学习大神修电源~

网友:
这是光纤收发器机框电源,用料比正式的通信整流模块差多了。

网友B:
过来学习'大神修电源

网友C:
看样子不像是通信设备上用的

网友:
没示波器都能修好,厉害

网友D:
通讯的要是用这种电源,那采购也真的太狠了

网友:
好技术,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大婶厉害,一抓一个准,三二两下一锅端了。。。。。

网友:
通讯设备?这也太差了吧

网友E:
画图画全面,铝壳电源最重要的Y电容你居然不画出来,另外c6应该装反了吧,不然光耦怎么工作,也怎么会坏,恕我愚钝不然确实理解不了,

网友:
什么通讯用这电?我坚决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修过这种大开关电源,先学习一下

说实在的,这个电源还真的不怎么样。偷工减料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来学习大神修电源~

这个回复又吐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来学习'大神修电源

看来人工审核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不像是通信设备上用的

朋友说是通信电源,我也不知道他用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讯的要是用这种电源,那采购也真的太狠了

是啊,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用这种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画图画全面,铝壳电源最重要的Y电容你居然不画出来,另外c6应该装反了吧,不然光耦怎么工作,也怎么会坏, ...

我画图只是简单的画一下,想知道一下他为什么用了两个光耦。但是这个c6反装着一直用了很长时间也没坏。这次我把C6正过来了。

网友:
优秀文章,欣赏高手修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