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改造这个华美电源

楼主(2020-04-02):
我这有个华美48v/10a电源,本身带有电压调节,可以调到54v,但是没有电流调节,我想用它来充48v20ah的锂电池组,但是电流太大了。请教大牛们能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改造成调流或干脆限制最大输出电流到7a吗?

楼主:
可以赠送10节LG18650电池(2400ma或2200mah)作为酬劳

网友:
电线用细一点,长一点就好了

网友A:
看结构很像是用TL494的半桥结构。看看板子上有没有一个16脚的芯片,并看其型号是不是494或7500。如果是就请搜一下明伟电源改可调的教程。

网友B:
加检流降压电路,,估计你也搞不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结构很像是用TL494的半桥结构。看看板子上有没有一个16脚的芯片,并看其型号是不是494或7500。如果是就请 ...

这是双管正激的电路,改调流基本上改戏

网友D:
这不是我能赚的。帮人问问:电池包邮么?
直接串12Ⅴ55w车大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我能赚的。帮人问问:电池包邮么?
直接串12Ⅴ55w车大灯试试

这个输出是48v的,串接个12v55w的灯会不会放烟花

楼主:
市电输入端加限流有没有问题?例如限流到max 2a,那么最大输入就400多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检流降压电路,,估计你也搞不定啊

确实,我不懂这个东西

网友E:
翻过来看一下。

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翻过来看一下。

补丁

添加了背面图,背面没有原件,只有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结构很像是用TL494的半桥结构。看看板子上有没有一个16脚的芯片,并看其型号是不是494或7500。如果是就请 ...

没有16脚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双管正激的电路,改调流基本上改戏

高手。当时没看到背面还以为是半桥

网友F:
可以考虑:调整限流。
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考虑:调整限流。
固定的!

复杂吗?我可以把它拍的更详细一点

网友:
可以考虑把输出的检流电路的康铜丝去掉一根,要具体分析电路,可以参考网上的电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