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电信HG680-j安装第三方

楼主(2020-04-02):
https://blog.51cto.com/newthink/1958946

网友A:
我装的是当贝桌面,在桌面也设置好了wifi,但是看电视apk里还是不能直接使用wifi,只能用网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的是当贝桌面,在桌面也设置好了wifi,但是看电视apk里还是不能直接使用wifi,只能用网线 ...

有这问题,使用WIFI会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