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索尼BC-CSD;T77相机淘了电池和座充,SONY假货算见识了~

楼主(2020-04-02):
40块淘了个座充和两块电池。。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的“sony”充电器,当年本地论坛里的网友见面交易被坑的

网友:
貌似这种相机充电器,除了松下和理光的,基本上都不会用十字螺丝

网友:
我有个原装的,要不,付邮费送

网友A:
对了,这个假货的壳子可以留着,可以加一个三星的火柴盒板进去DIY,电源部分再外接,或者有合适大小的个手机充电头的板子也可以装进去,充相机的电池一般充到4.17V左右就转灯停充了。比这种山寨的板子好,至少不会把保护板弄锁定,也不会把电池充鼓包,
我之前改过一个山寨富士的座充,一直用着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这个假货的壳子可以留着,可以加一个三星的火柴盒板进去DIY,电源部分再外接,或者有合适大小的个手 ...

我很贊同  三星火柴盒也有,但充不满。懒得搞了,T50的充电器共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很贊同  三星火柴盒也有,但充不满。懒得搞了,T50的充电器共用吧。

其实也充的满,只不过要火柴盒配套的原装电池的保护板才行,
用电阻破解的好像是充到4.15V左右就停了,而且还很容易报错。

公用的话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那个可以确定是原装的了,质量问题不用担心

网友B:
电池会不会也是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会不会也是山寨的?

暂时没看出来。。。。能亮机就行。

网友:
买这个干啥 手机用的万能充就更好 手机 相机电池都能充电 还便宜

网友C:
同款索尼小卡片机。。。电池已经过放了应该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索尼小卡片机。。。电池已经过放了应该不能用了

可以激活用

网友:
这是中国骚妮,不是日本的骚妮。。。。。。。

网友(2021-04-29):
改万能充会不会遇到“请使用兼容电池”?

网友:
可以换成4056

网友:
有个索尼的TX20,电池被饿死了,只有拆开跳过保护板给电芯充电了

网友:
同款的富士相机充电器路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