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移动宽带家庭网关的超级账户密码.....

楼主(2020-04-02):
谁知道这个移动宽带家庭网关的超级账户密码.....

谁知道这个移动宽带家庭网关的超级账户密码.....

网友: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网友A:
移动全都是用户名CMCCAdmin密码aDm8H%MdA,暂时没听说过有不一样的

网友:
背面不都写着么,

超密如果没改的话,
网上一搜也到处都是

网友B:
user的密码 路由器背面有印刷,超级密码基本上都是用户名CMCCAdmin密码aDm8H%Md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全都是用户名CMCCAdmin密码aDm8H%MdA,暂时没听说过有不一样的

...............

怪不得俺搜不到账户密码呢........

都和移动光猫一个密码.......

就是不知道呢........

谢谢大师指导........

明天俺试试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面不都写着么,

超密如果没改的话,

..............

怪不得俺搜不到账户密码呢........

都和移动光猫一个密码.......

就是不知道呢........

谢谢大师指导........

明天俺试试亲........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er的密码 路由器背面有印刷,超级密码基本上都是用户名CMCCAdmin密码aDm8H%MdA ...

..............

怪不得俺搜不到账户密码呢........

都和移动光猫一个密码.......

就是不知道呢........

谢谢大师指导........

明天俺试试亲........

网友D:
下发数据密码就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发数据密码就改了

大师你吓唬俺.......

反正俺要试试.......

网友:
对,一般光猫的背面都有的账户和密码

网友:
什么设备?具体型号?网上的GS3101的资料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er的密码 路由器背面有印刷,超级密码基本上都是用户名CMCCAdmin密码aDm8H%MdA ...

超级的进入后也冇啥太高级的东西

网友:
用户名CMCCAdmin
密码aDm8H%MdA

网友:
你这个要是新的,那个密码就可以用了,要是下发过数据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