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衡浮 HF55w-s-12开关电源 湿度过大,炸机维修

楼主(2020-04-02):
一插电boom!!!

已经拆开

标签

拆开板子

背面绝缘塑料明显boom痕迹

开关管

资料

意法3842 pwm芯片,常见型号不做介绍

意法肖特基

资料

400滤波,红宝石200v150u

输出滤波同样是红宝石

夏普817光耦

背面

水渍

这里炸了

洗板水清洁

水渍洗掉了,绿油也掉了。。。

刮绿油

刮干净

拆下易损件,保险已炸。(开关管旁边的电阻、3842和整流桥也是,没拆。等会串灯)

输出整流,两边二极管压降正常。

二极管档d接黑笔,s接红笔。测开关管(n场效应管)寄生二极管压降正常

然后红g黑s,给管子充电

红d黑s测,管子导通。

短路引脚,放电

红d黑s测,管子关闭。管子正常

装回

背面补线(实际还没烂,可以不用补)

镀锡保护。

这里烧断了要补

704密封绝缘。防止拉弧打火了

刚好在煮饭,烘干

烘干完了,串灯测试。

启动正常

电压正常

准备负载测试

空载12.1

带载4.5a后

没有明显压降。

实测可以跑5a去都还没保护。4.5a负载10分钟之后只有输出整流有一点点温升,其他地方全冷的。

网友A:
居然没有损坏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没有损坏原件?

保险丝炸了。铜箔炸了

网友:
洗板水清洁那张图片太有魔性了

网友B:
还有一个明纬电源,也是开始学习修电源的,测量了基本大件都没事,整流桥烧了换好了,串灯泡有输出12V,但会啸叫,不知道怎么回事,望赐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明纬电源,也是开始学习修电源的,测量了基本大件都没事,整流桥烧了换好了,串灯泡有输出12V,但 ...

输出有了,如果负载都正常,那就可能变压器磁芯松了。有的情况下带上负载之后啸叫会没掉

网友:
没损坏元件,看来炸的地方是300V短路了

网友C:
串的220V 多少瓦的灯泡?

网友D:
那个大功率电阻不错,看着让我眼馋。
想拆却拆不到,想去废品站收结果不让进。这..............这........QSWL(气死我了)

你指尖跃动的电光,是我此生不灭的信仰,唯我超电磁炮永世长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的220V 多少瓦的灯泡?

40w的,太大了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大功率电阻不错,看着让我眼馋。
想拆却拆不到,想去废品站收结果不让进。这..............这........Q ...

那不是废品!!那是坛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废品!!那是坛友的

嗯嗯。

2020-04-04

网友:
记下了楼主用数字万用表检测N道长效应管的方法,这是看本贴对我的最大收获。当然楼主处理这样的板子方法也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
手艺不错,胆大心细。

网友E:
请问:做负载用的大“绿袍”可调电阻的阻值,功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做负载用的大“绿袍”可调电阻的阻值,功率是多少?

6欧100w的电阻

网友:
此电阻可以做电压24V电流4安培内的负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