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热壶水洗坏了

楼主(2020-04-02):
是不是温控头湿水坏了?也不可能啊。不接温控放上去是20多度,接温控放上去是30多?这是哪里坏了??

楼主:
补充是不是温控头坏了??

网友:
螺丝下压的保险检测一下

楼主:
这里面是啥??保险??

网友A:
外面那个是个温度开关,如果能显示温度的话是不是温度传感器是个热电偶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那个是个温度开关,如果能显示温度的话是不是温度传感器是个热电偶接反了? ...

修好了确切说拆完没修就好了,可能是底座热电偶接触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