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3xt rdt报Dump Info Block Fail(Flag = 0x0)

楼主(2020-04-02):
第一次玩2263xt,简直磕磕绊绊,求大神指导

开卡工具报错,跑rdt报Dump Info Block Fail(Flag = 0x0)是什么意思呢?

贴了两个04t的颗粒,看软件里面颗粒id也都出来了

补充一个开卡报错的码,网上查了半天也没搞明白

网友A:
2263xt能开L06B闪存?不说RDT,正常开卡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63xt能开L06B闪存?不说RDT,正常开卡能过?

我贴的应该是b16a的颗粒,然后在开卡工具的参考文件里面也查到了。打标是29F04T2AWCMG2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63xt能开L06B闪存?不说RDT,正常开卡能过?

开卡也是没开出来,你看左边还是1g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贴的应该是b16a的颗粒,然后在开卡工具的参考文件里面也查到了。打标是29F04T2AWCMG2 ...

89A46432AA01,查到的就是L06B

89 A4 08 32 A1 00才是B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89A46432AA01,查到的就是L06B

89 A4 08 32 A1 00才是B16

卖我颗粒的人说还要跳id,这个颗粒对应的id应该是89 CC F9 32 AA 01。
不过,我已经发现问题在哪儿了,无地自容,我买错颗粒了,之前查好的颗粒是b16a的tlc,前面也是04t,但后面不一样,我买的时候没注意。现在我手里这个是mlc,我折腾了半天才想起来查查颗粒信息,我人傻了

网友C:
能晒个芯片图吗,老铁。。。我想看看是打标货还是原标货,臭鱼上面有个卖真货的居然要999.假标货只要200多,感觉智商被碾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晒个芯片图吗,老铁。。。我想看看是打标货还是原标货,臭鱼上面有个卖真货的居然要999.假标货只要200多 ...

颗粒的图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卖我颗粒的人说还要跳id,这个颗粒对应的id应该是89 CC F9 32 AA 01。
不过,我已经发现问题在哪儿了,无 ...

往好处想,原本买tlc买到了mlc

网友C:
是啊,看看是真的还是假标的,真的起码赚了,假标的就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往好处想,原本买tlc买到了mlc

这倒是真的,而且这个还能开回tlc,还是有点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看看是真的还是假标的,真的起码赚了,假标的就呵呵了

不好意思最近看消息,这是当时还没发现弄错的时候拍的,应该看得清吧
最近搞了个2258xt,看论坛大神的帖子,然后把这玩意弄上去试了试,奇怪的是单贴开mlc和tlc都成功了,双贴却不行,每次开卡到显示设定容量的时候就闪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看消息,这是当时还没发现弄错的时候拍的,应该看得清吧
最近搞了个2258xt,看论坛大神的帖 ...

从字体看应该是原标

这个是测试流出的颗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字体看应该是原标

这个是测试流出的颗粒吧

开卡也和攻略贴的情况差不多,感觉问题不大,除了贴上第二颗之后的问题目前没有其他异常

网友(2020-09-03):
我的也是跑不了RDT  都到96%  reset cpu了  zuihou-显示run RDT fail   是什么情况?
台电幻影240G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晒个芯片图吗,老铁。。。我想看看是打标货还是原标货,臭鱼上面有个卖真货的居然要999.假标货只要200多 ...

我就是卖假标的那个  质量都OK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看消息,这是当时还没发现弄错的时候拍的,应该看得清吧
最近搞了个2258xt,看论坛大神的帖 ...

2258xt最大1t  你可以指定1000g 或小一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