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看你们都在拆科麦斯和美耐特电磨,那我来拆它们的电源吧

楼主(2020-04-02):
今天两个一起到的,简单拆开来看看
先看7.9的科麦斯的,收到货联系客服很快就打款30到支付宝了

外包装就一个纸盒,电磨用这个泡泡纸袋装的

这里手电筒照到是碳刷的

电源是卡扣设计,美工刀可以撬开

这种220v输入不用焊接,直接接插件的,方便。

看着很新,像是刚刚焊接的一样,8脚芯片是DK1203

给DK1203一个特写

背面

初级高压电容

次级电容,25v耐压好评
整流管sr2100,感觉有点小小的,反正都拆开了,顺手换上sr5100

两个肖特基对比

换好之后

通电12.77V正常

下面是美耐特电磨,美耐特要5星评价截图才可以返,也很快到账,不错不错!

电机倒是够新鲜,2020年3月出厂

电源,用的拆机板子打磨边塞到外壳里面的,感觉比科麦斯那款好,变压器个头也够大。

这个角度

背面,有贴片整流桥,次级有431可以微调电压,不知道能不能加个电位器调压实现调速。

初级电容400v 22uf,够大

次级两个16v 680uf并联的
整流是两个SR3100肖特基
电源芯片DK124

最后装好输出12.33v

网友A:
哪块黑色的海绵物质,到底是想导热还是想保温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块黑色的海绵物质,到底是想导热还是想保温呀。

空间填充物,防止板子晃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间填充物,防止板子晃动

奶奶的,这样加了棉被上去,寿命会短很多

网友:
美耐特的电源加个小电位器改调速应该没问题,或者至少可以加个波段开关分出高、(中、)低档。

网友C:
哈哈看得我心动了马上买了一个,6.9元不贵

网友:
科麦斯和我的一样,小肥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看得我心动了马上买了一个,6.9元不贵

建议美耐特,外壳手感好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建议美耐特,外壳手感好很多。

刚下单一个美耐特的,不会是只有一个单主机吧,有没有小配件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下单一个美耐特的,不会是只有一个单主机吧,有没有小配件送?

只有主机和电源,没有小配件,也可以在店里面买一些?

网友:
科麦斯的链接还有吗?

网友E:
美耐特能用天猫农场券实付3块多。

网友:
电源比19元充电钻电源好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美耐特能用天猫农场券实付3块多。

这个活动还有吗,链接能发一下吗,淘宝没搜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活动还有吗,链接能发一下吗,淘宝没搜到,谢谢!

张清五金专营店 自已找还有

网友G:
美耐特的前天收到了,没有要求好评截图返啊。我只说已经确认收货,然后客服就发了个支付宝红包,我是晚上才给的评价

网友:
谢谢分享,木分了,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G:
美耐特的前天收到了,没有要求好评截图返啊。我只说已经确认收货,然后客服就发了个支付宝红包,我是晚上才 ...

我的流程是这样的。客服只说评价,不过有一说一,这个6.9的确是很好用,也就实话实说评价了,给5星也值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流程是这样的。客服只说评价,不过有一说一,这个6.9的确是很好用,也就实话实说评价了,给5星也值得 ...

我买这两家小电磨都是返款后才给的评价,都只上传了一张图片评价。因为以前发商品照片评价被淘宝当成广告屏蔽过,所以现在一般不再上传图片来评价了,还更省事

网友:
科麦斯款不一样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