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拆SanDisk CZ48优盘

楼主(2020-04-02):
今天抽屉里翻出来个优盘,结果插电脑上没反应。拆开短接flash,用chipgenius检测信息如下。。。识别不到主控,是不是没救了

网友:
闪迪主控基本没救 没过保换新即可

网友:
同感,闪迪主控基本上无法解决,放弃吧。

网友:
闪迪的识别不出来主控,联系换新吧,外壳后面那一串BM数字还在就行

网友:
看到你这U盘,我想到我的CZ48了,我砸手里一个,本来是保险坏了,插上没反应,当时根本没考虑是保险,我以为是主控坏了,知道闪迪量产不了,直接拆F到别的上面量产了,很久很久之后无聊找到这U盘,才想起修,然后主控板修好了,,,,F在别的主控板上面量产过了,就算焊回去也没用了

网友:
同款优盘。主控好像是群联ps2251-30定制版,你可以试试量产一下。

网友:
cz48现在好像都是黑胶体了,我买了一个usb口和你的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