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改造问题

楼主(2020-04-02):
    学着改造一台旧的LED灯开关电源电压为电压电流可调,12v30a(估计到不了),目前电压可以从0v调到24v,输出端加一个1欧姆康铜丝,从1v开始调,到2v 2a没什么问题,到4v3a(大约),交流输入串的40w灯泡开始发亮,再大一点更亮,不敢调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该从哪里检查呢?请老师们不吝赐教

网友A:
40W灯泡不行,串个100W~200W的灯泡试一下,毕竟你这电源的功率这么大。

网友B:
灯泡是改装调试时用的,你已经改造好了,而且输出电压电流都有了,就应该去掉灯泡,正常使用了

网友:
40W灯泡?就算你电源转换效率是100%,负载功率都已经12W了,不亮才是怪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W灯泡不行,串个100W~200W的灯泡试一下,毕竟你这电源的功率这么大。

谢谢,一忽儿试一下在回复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刚换了一个200w的灯泡,变化不小,一开机不会和原来一样闪亮一下了,电流到5a时,200w灯泡橘红色,不知道正常不正常?,电流可以调了,不过不能调到0a,调到底,还有2a电流,该调哪里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泡是改装调试时用的,你已经改造好了,而且输出电压电流都有了,就应该去掉灯泡,正常使用了 ...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