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科麦斯与美耐特两种12V插电式小电磨拆机比较,查找振动原因

楼主(2020-04-02):
科麦斯的促销活动在前,到手价7.9或9.9元,五档调速,比较诱人,就先买了它12V插电款小电磨,外壳黑色的,以下就简称“黑磨”吧。看过众多买家的评价,很多反映小电磨振动较大;到手后试用,发现的确振动较大。

感觉运气一般般,于是拆机查找振动原因,目的是看能否自已动手调整改善,结果发现自己很难处理这个振动的问题。
不久后又见有美耐特的促销活动,到手价6.9元,没有调速功能,是定速的,由于之前“黑磨”振动较大的问题,于是又入了美耐特的小电磨,外壳绿色的,以下就简称"绿磨"吧。也看了众多买家的评价,没有多少人反映绿磨有振动较大的问题。到手后试用,发现的确振动小一些。

先来看拆黑磨的情况。
5颗小螺丝拆下,旋下端帽即可打开壳体。螺丝是不锈钢材质,无磁性。

黄钢主轴中段有个小滚动轴承,这个支承很重要。

卡尺测量轴承外尺寸是直径11mmx厚4mm。

电机身长约31mm,

电机直径24mm,薄处约18mm。

电机这个尺寸与280电机一致。

电机后端盖是塑料材质,轴承处有减震设计。

主轴上有个较深的止转坑,用于锁住主轴,以便于拧动夹头帽。

观察到主轴在轴承两面都有凸台,就是说,主轴不会是一体的,否则无法安装上轴承。那么,主轴就分为前后两段。前段就是夹头了。

电机直接外接可调电源,试到0.5V时电机刚好能够转动,还是不错的。
在1~2转/s慢速转动时,能看清楚主轴的偏摆情况,发现靠电机那个后段的同轴度还是不错的,而前段即夹头有明显摆动,原来是夹头的同心度不好,会引起较大振动。
若换个夹头就能提高整体的同轴度,降低振动,然而,看样子很难无损拆下来。

机壳还是不错的,壳厚足2mm。

壳上设计了按钮的弹片,不过由于弹性区太短导致按钮手感偏硬。这个是可以自行处理后改善的,不是大问题。

12V插电款有块电路板,一面有元件,实现PWM方式五档调速的功能。每按一下按钮就加快一档,最后再关闭,如此循环。

板上的MOS管,A09N03,是9A、30V的。

一个PWM调速IC,SOT23-6封装,上面没有印字。

下面看拆绿磨的情况。
4颗小螺丝拆下,旋掉端帽,就可以打开机壳。小螺丝是有磁性的。

电机上激光刻了型号和参数,280,12V的高速电机。

这个黄铜主轴看上去稍细一点,轴承可以往细的一边移动,能看出是与夹头一体的,电机附近还上了个塑料的扇叶。
主轴与夹头一体,就减少了一个同轴度控制的环节。
也给这个电机接可调电源测试了,电机性能与黑磨的基本相同。
在0.5V电压低速转动时观察主轴的偏摆情况,比黑磨的稍好些。

感觉同心度要碰运气。然而零件的同心度取决于加工时车床夹具的同心精度,同一设备加工的一批零件,同心度相差不会太大。

两个电磨配的电源适配器不太一样,黑磨配的是12V、1A的,绿磨配的是12V、1.5A的,不过12V的插头都是5521音叉插头。
某个绿磨买家的适配器烧了,拆开后里面是极简的样子,提供了DIY的空间。电源IC上的印字:1923FN、DK124。

最后上一张黑磨与绿磨的同框对比图。主要不同有,绿磨的主轴较长,轴承较大,只有一个电源开关而没有调速电路板。

本人觉得DC小电机的调速可以采用调整电源电压的方式实现,与同心度比起来,还是同心度更加的重要。

就到这里了,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谢谢观赏!

网友A:
有坛友的振动就很好,确实一致性比较差

网友B:
很详细的对比,看来绿膜更值得购买。不过两种都买了,看能不能中奖碰到电池款

网友C:
看来还是绿色的做工好啊

网友D:
楼主的测量、对比都很详尽,有助于坛友们全面了解两款小电磨。影响同心度的因素确实有很多,有的可以通过自行调整有所改善,但多数情况属于先天不足,自己难以解决,只能碰运气了。我的美耐特同心度就不如科麦斯。
关于“观察到主轴在轴承两面都有凸台,就是说,主轴不会是一体的,否则无法安装上轴承”,更正一下:这两个凸台中靠近电机的一个,其实只是一个箍环,应该是后加上的,作用估计是限位或电机高速旋转时防止主轴脱落甩出的吧。想想看这么一个小铜轴,如果分次车制加工后再组合成一体岂不是更麻烦。也就是说,科麦斯的主轴和美耐特的是一样的,只是多套了一个小环,我开始时也纳闷过这小轴承是怎么装进去的。

网友:
买了个黑磨 ,感觉还行

网友:
都买了,手里另有4个电磨,吃灰

我的同心度不错。

网友:
挺详细,就是没看到具体原因

网友E:
我的黑磨今天到的,震动太大,没法用啊,没看见楼主怎么解决这个震动问题

网友:
两个都下手了,还没到手,就赌运气了,反正是头次玩,刚需不太有概念,只要不像跳蛋估计俺能接受

网友:
我的两个黑磨同心度还行,绿磨还在路上。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很有研究精神,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测量、对比都很详尽,有助于坛友们全面了解两款小电磨。影响同心度的因素确实有很多,有的可以通过自 ...

铜箍确实像,哈哈

网友:
刚上个黑色车。喜欢振动大的。一物多用,女生至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坛友的振动就很好,确实一致性比较差

前两天"到手7.9元随机发"再买的一个黑磨刚刚也收到了,包装不是彩盒了,可惜不是小肥仔。试过其同心度及振动情况有好转,与绿磨不相上下了。或许这是黑磨随后涨价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详细的对比,看来绿膜更值得购买。不过两种都买了,看能不能中奖碰到电池款 ...

看上去现在的"小肥仔"更好,可惜我这次运气差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详细的对比,看来绿膜更值得购买。不过两种都买了,看能不能中奖碰到电池款 ...

若是"小肥仔"也好,预祝你中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还是绿色的做工好啊

两家不相上下吧。观察到目前黑磨家有上新货,情况有好转,评价也在转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测量、对比都很详尽,有助于坛友们全面了解两款小电磨。影响同心度的因素确实有很多,有的可以通过自 ...

很像是套上去的小环,改天再仔细观察一下。我这个是轴承前后偏摆明显不同,很像分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黑磨今天到的,震动太大,没法用啊,没看见楼主怎么解决这个震动问题 ...

莫非咱俩的是同一批货?解决方法是:碰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