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32寸创维电视不显示图像,声音正常

楼主(2020-04-02):
各位大神,今天回老家,发现闲置了很久的一个老创维电视没图像,声音正常。用坛友说的方法拿手电照,发现有图像。问了卖二手电视的卖家,说灯管不容易坏。是不是驱动板坏了?怎么解决?感谢大神提示!

网友A:
测量灯条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么就是驱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
拍打会显示,电路接触不良吧

网友B:
开机后,接入信号,确认有信号后,用手电照屏幕,如果能看到图像,就证明是背光管子坏了
至于是电路,管子,还是led,就不知道怎么修了
但是我碰到过电脑主板上的保险烧了,导致背光不亮,建议参考一下

网友:
你拍一下,会显示,这个很可能是哪里虚焊了,或者插头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后,接入信号,确认有信号后,用手电照屏幕,如果能看到图像,就证明是背光管子坏了
至于是电路,管子 ...

我明天上午就测试一下,再来回复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灯条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么就是驱动电路的问题。

灯条怎么测试正常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灯条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么就是驱动电路的问题。

封条怎么拆下来?

网友:
你这个是灯管,不是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后,接入信号,确认有信号后,用手电照屏幕,如果能看到图像,就证明是背光管子坏了
至于是电路,管子 ...

我看了一下可以用手电照了照,看到有图案的。看来是灯管坏了。需要更换灯条。不知道如何拆下灯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可以用手电照了照,看到有图案的。看来是灯管坏了。需要更换灯条。不知道如何拆下灯条 ...

这个应该是CCFL的吧,不是现在的LED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CCFL的吧,不是现在的LED背光。

电视机比较早的了。估计是灯管。不是LED的。这个电视很厚

网友:
要是灯管的话,估计是灯管或者驱动老化。更换可以解决
如果是LED,估计是接触不良,重新拔插连接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视机比较早的了。估计是灯管。不是LED的。这个电视很厚

不确定的情况下,我建议先换驱动
因为灯管很多年都可能不坏,不磕碰的情况下,直接坏,可能性真的不大
一般坏驱动的,很常见,由于运输原因,建议先换驱动试试,毕竟价格不贵

如果要换灯管,建议直接换LED成品,那时候再说吧,现在都不着急商量这个

网友:
这个机型有通病,你百度一下就会修好的

网友D:
灯管坏的可能性不大,修过几次自家创维42灯管机,电源输出滤波电容大概率性能下降,全换,灯管MOS驱动管烧了两个,更换后恢复正常。供参考

网友:
大铁锤侍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确定的情况下,我建议先换驱动
因为灯管很多年都可能不坏,不磕碰的情况下,直接坏,可能性真的不大
一 ...

说的太对了。我问了一下卖给我电视的老板,他卖二手电视的。他说灯管坏的可能性很小。估计就是驱动板坏了。明天上午送到一个修电视的店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管坏的可能性不大,修过几次自家创维42灯管机,电源输出滤波电容大概率性能下降,全换,灯管MOS驱动管烧 ...

哪几个电容滤波?哪几个是驱动板上的MOS管?那几个三根腿的黑色的就是吧

网友:
看来创维都是这个问题啊,我家里还有一个放那里没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