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垃圾佬发现一个夏新的音响,手头没家什暴力拆

楼主(2020-04-02):
闲逛发现的破夏新音响,有四个喇叭,用带凸起的六角螺丝,没有工具,暴力拆了四个磁铁,一个控制电路

网友A:
这种锯末板子用劲一摔就散架…

网友:
可惜了4个喇叭
分频器上的SPIRIT电容挺漂亮的!

网友:
可惜了!四个喇叭白白被你糟蹋了

网友:
夏新弘玄系列?那就浪费了喇叭

网友:
就控制电路我刚好有用。应2块吧。送么?

网友:
这就是杀鸡取卵吗,厉害了厉害了

网友:
哎  白白糟蹋四个喇叭了,我要有四个喇叭 可以做个车机音箱了

楼主:
喇叭估计是坏的,要不不会给人家扔掉吧。用十字口螺丝还行用钥匙凑合,它这个t10螺丝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锯末板子用劲一摔就散架…

就是试图使劲把它摔下来搞得磁铁蹦出,算逑,拿了磁铁走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喇叭估计是坏的,要不不会给人家扔掉吧。用十字口螺丝还行用钥匙凑合,它这个t10螺丝搞不定 ...

音箱背面的接线柱没有弄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箱背面的接线柱没有弄回来?

没有那个玩意了,估计被前任拆走了。或者我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