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E路航V700平板导航仪

楼主(2020-04-02):
这个用一个笔记本扇热器,换来的。

今天拿出来充电,防止很久不用饿死。太久没用了,都忘记去哪里添加程序到桌面了。在导航栏,直接按屏幕不动,可以调出这个页面,直接添加就可以了。

然后,折腾,准备卡后座给小孩当一个MP5用,拷贝一些电影,动画片给小孩看。
结果,以前刷机的内存卡,没有复原,放进去,重启,他直接进入刷机模式了。
关键是卡内没有烧录系统进去,进度条跑三分之一,咔咔,挂了,再也开机不起了。

欲哭无泪,尝试去邮箱,找以前发给坛友的固件,都特么的枸杞了,过期了。没办法下载,网盘找了,没有。。。。。。
突然想起,某个U盘,还是硬盘,还是移动硬盘,还是电脑存有,没办法,一个一个区翻,总算在一块硬盘里找到了。
那块固态,原系统,没有格式化过。呼呼。于是烧录卡,搞起,重新刷机。

关机

重启

救活了

这机子,目前不知道支持的视频格式是什么。

楼主:
拆机在二楼。

拆掉两个螺丝。

指甲划开后盖。

电池既然是斜着放的,可能就是艺术吧。

喇叭,你说你最爱喇叭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他。

斜放电池。这个电池,这么多年了,既然没有饿死,还没有鼓包。好评。

主板。

扩展内存卡,跟GPS

板子固定既然少了一颗螺丝。差评。现在的装配工。。。。。。。。

这个应该是天线。给他贴好,贴正。

复原装配好,充电。

有空,慢慢来折腾。

卡,可以通过软件,复原。但是,麻烦,还是直接掰两节,看看脆不脆。嗯嗯,真香,蹦嘎脆。

楼主:
AVI。。。。。。

这种格式,好熟悉啊。老司机。

网友:
这种导航的系统固件在哪里有下载啊?

网友A:
试试插个USB摄像头,看看能不能改行车记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插个USB摄像头,看看能不能改行车记录仪

USB?插哪里?

网友A:
这个是安卓系统,试试改USB行车记录仪

网友B:
我同事给了我一个淘汰的,好像也是这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同事给了我一个淘汰的,好像也是这个牌子

配置比较低。
纯导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安卓系统,试试改USB行车记录仪

给个方案啊。

网友C:
谢谢分享。。。。。。笔记本散热器换来的,这是重点,要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笔记本散热器换来的,这是重点,要考的。。。。。。。。。 ...

我又散热器价格卖了

网友D(2020-06-20):
这个导航还有一个“FM发射”功能,我也一直很好奇,想知道这个功能怎么使用、设置。

CPU:四核 1.6GHz
RAM:2GB
ROM:16GB
安卓系统版本:7.1.1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导航还有一个“FM发射”功能,我也一直很好奇,想知道这个功能怎么使用、设置。

这个功能,需要插上车载的充电线才可以使用。

那个充电线充当了天线作用。

你这个导航,跟车子收音机设置频率一样。就可以。可以调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需要插上车载的充电线才可以使用。

那个充电线充当了天线作用。

嗯嗯。
以前,有一些手机也带FM发射功能,例如:诺基亚N73、联想A789、诺基亚N8、飞利浦X5500、Google Nexus One、索尼爱立信X2i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嗯。
以前,有一些手机也带FM发射功能,例如:诺基亚N73、联想A789、诺基亚N8 ...

诺基亚是N78,不是73: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嗯。
以前,有一些手机也带FM发射功能,例如:诺基亚N73、联想A789、诺基亚N8 ...

手机需要插耳机才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机需要插耳机才可以。

嗯嗯,是的。

CPU:四核 1.6GHz
运行内存:2GB
存储空间:16GB
安卓版本:5.1.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嗯,是的。

我卖了,卖给一个坛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