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三个红绿灯扔路上快一年了,可以把它捡走吗?

楼主(2020-04-02):
里面有没有小工控机??有没有捡的价值??
会不会违(和谐)法?
整个捡走动作太大了,里面有没有好玩的东西,我拆走?

网友A:
钓鱼执法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钓鱼执法了解一下

 就扶你!

网友:
损坏公物,盗取公物。正等你落网呢

网友:
没人要也不能捡,公家的东西,哈哈哈

网友B:
里面就是单片机和LED,可能有电瓶。我修的移动红绿灯就是这样,多了个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C:
看放快一年没人管,你捡走就有人管了,不信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钓鱼执法了解一下

整个捡走动作太大了,里面有没有好玩的东西,我拆走?

楼主:
整个捡走动作太大了,里面有没有好玩的东西,我拆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就是单片机和LED,可能有电瓶。我修的移动红绿灯就是这样,多了个太阳能电池板。。 ...

这种固定式的有没有联网,里面有没有小主机?要是有小主机,今天夜里就把它拆走,外壳还原,哈哈

网友D:
这段时间正好,戴口罩没人管你,合法蒙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段时间正好,戴口罩没人管你,合法蒙面

请教大佬这里面有没有好玩意儿,比如小主机啥的。只捡核心,外面铁壳子,还有那两个电线杆,太大了不敢“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放快一年没人管,你捡走就有人管了,不信你试试。

这句话我信,所以我想的是只捡里面的核心,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固定式的有没有联网,里面有没有小主机?要是有小主机,今天夜里就把它拆走,外壳还原,哈哈 ...

里面是一个89c51单片机,还是直插那种。。。

网友:
现在这些灯都是边上一个专门的控制箱统一控制,浙江金华这边都是鸿轩设备,网络走运营商的线路,设备是有专门的工控机,单片机组成的那种。通讯板上次拔出来看了下,好小一片控制板焊在大的标准插卡上。反正很简单的,设备都由这台主控独立供电,上次装线路时候不小心把这设备断电了,价格红绿灯都黑了。。。。。。

网友:
找双丝袜蒙在脸上,大大方方的捡走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句话我信,所以我想的是只捡里面的核心,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控制的

拆开看看,拿内芯,留外壳。

网友:
请分清楚捡和偷得区别,不要迷失了自己

网友:
用得上就拆走吧,杆子别拿就好了。我修过红绿灯,能这样丢在地下就已经打算好被收破烂的捡了。

网友:
没联网的就只有单片机的板子,没啥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