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攻坚克难~~文泰WT1901-B11 LED可移式小夜灯,完美改造带保护的充电板!

楼主(2020-04-02):
攻坚克难~~文泰WT1901-B11 LED可移式小夜灯,完美改造带保护的充电板!

上集成功改造18650锂电池,本集改造充电板

主要攻克三个难点:
1、充电板指示灯问题
2、充电口的问题
3、盖板不平的问题。

这么大的小夜灯,好玩看得见。

应用场景广泛!

上集改造完18650 ,测试正常使用 。

改造后内部状态 。

改造后的顶部状态 。

改造充电口,电钻开孔,锉刀直接锉 。。。

设计了小巧的插座,接4056充电板输入。

设计指示灯透光窗 ,原来的小夜灯塑料比较厚,(质量还是不错的)
创意是打薄指示灯位置的塑料。让其很好的透光。

大约打薄一半的厚度。

找出4056 充电板

固定带放电保护的 4056充电板

合上上盖 。

测试正常亮灯 。

充电口在电池盖 下面 。

充电试试效果 。

充电电流0.7A  还可以啦 。

充电指示灯看看效果。红点就是充电中,指示。

本想看看充满后的效果 ,不等转灯 ,这个USB测试仪先关闭输出了。
尴尬 。。。

展示充电场景 。。。

每次充电还要拔掉电池盖,感觉很麻烦 。

灵感来袭,何不露出充电口。

相切就切 ,拆掉一个小脚 。

既然充电口露出来了,顺便解决电池盖不严的难题。
上胶水 (推荐下,这款胶水还是很好用的)

粘好后的电池盖。。。平整漂亮

小方充电口 ,美美哒!

至此文泰WT1901-B11 小夜灯完美改造了锂电池,带保护的充电板。
精心设计解决了充电板指示灯透光的难题。

生活中小难题:“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让我们共同分享,共创美好家园 !
想看如何改造18650锂电池的请看上集:

攻坚克难~~文泰WT1901-B11 LED可移式小夜灯,完美改造18650锂电池!

网友:
这是灯啊,我以为皇上用膳的食盒呢

网友:
充电口败笔。把充电板放在电池仓,电池放在底部就好。因为这个灯超级省电,充电次数不多。反正开一宿睁眼看还亮着呢。

网友:
皇上呀,那个充电口好丑你还说美,选妃子也是如此与众不同吗?充满一次电要用好久的,只要电池盖与原来一样好盖好开,那根本不是事,再说搞这个这样的充电座,以后充电还要用专门的线,特不方便。你这么大的手术都动了为何不用TYPE-C呀?

网友A:
我准备测试下有人介绍说的电池放中间加白纸套,那样就没黑影吗?如果可以我就正中间放一至两节18650立着,固定充电座用硅胶方便,万一要换还特方便铲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测试下有人介绍说的电池放中间加白纸套,那样就没黑影吗?如果可以我就正中间放一至两节18650立着, ...

理论专家的话你也信,不亲自实践,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要坚信自己做的就是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专家的话你也信,不亲自实践,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要坚信自己做的就是最好。
...

皇上不能光听妃子的不听忠臣的,那样会误国呀。
这个我会测试的,除非中间没灯珠,不然无论什么都会有黑影 的,但你这充电口太丑送不出去了。
你这花大力气改的虽然容量大不少,但工作量太大,不如用14500电池改方便,我再改都不刮或切割了,直接把4056充电板放电池盒中用硅胶固定就是。

网友:
谢谢分享。。。。。黄尚宝贝真多!这是安南进贡的夜明珠?

网友(2022-06-16):
不错不错,很有想法